关于高压测试的几个疑问,请大侠指导

楼主(2010-06-05):
PCB线宽、间距要多少才能承受2K5的高压测试呢?
     还有要过高压测试的,在PCB设计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请大家指导,谢谢

网友A:
你是打EFT脉冲吧?

网友B:
不一定是快瞬,可能是对某些回路之间的绝缘耐压有要求

网友C:
建议看标准,主要是电气间隙 与爬电距离,如果距离不好布置的话建议加隔离板 加强绝缘等措施。

网友D:
毫无疑问,开隔离槽吧

网友E:
你是什么设计?高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