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请教 libero v9.0 怎么用呀?

楼主(2010-06-05):
刚从actel官方网站下了libero v9.0,不知道怎么用?小弟刚学习,用easyFPGA A3P303板子,都不知道怎么上手学,最基本的LED例子都没完整走个流程。 请版主指导哈,或哪里有设计指南???急呀!!!!!!!!!!

网友A:
9.0没用过,现在用的是8.5,我想Libero是个集成的开发环境,里面集成的软件随版本的变化应该不会很大吧!8.5的教程还是挺多的。

楼主:
谢谢 ,我重新下8.5的看看

网友B:
030开发部可使用8.6版本的软件。当用到CortexM3硬核时就必须用到Libero9.0软件~

楼主:
首先对热心的两位同志表示感谢,另外问一下:

用Libero软件?还是Quartus软件好呢?或者说 怎么选型?用actel的还是Altera得呢?有什么比较呢??

网友C:
目前不知道你主要的需求,对你的问题无法有针对性的回答,如果入门的话选择Actel的EasyFPGA030或EasyFPGA060开发板都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D:
我做毕业设计用的就是EasyFPGA030,这款开发板对新手来说还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