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后仿真问题

楼主(2010-06-05):
前面级的仿真都正常,布线后的最后仿真MODELSIM就报错了,平台是LIBERO8.5  提示如下:

# Loading postlayout.t_receive
# Loading postlayout.receive
# Loading proasic3.NOR2
# Loading proasic3.NOR2B
# Loading proasic3.IOPAD_IN
# Loading proasic3.AO1B
# Loading proasic3.IOTRI_OB_EB
# Loading proasic3.IOPAD_TRI
# Loading proasic3.DFN1E0
# Loading proasic3.XA1B
# Loading proasic3.IOIN_IB
# Loading proasic3.NOR3C
# Loading proasic3.XA1
# Loading proasic3.OA1C
# Loading proasic3.NOR3B
# Loading proasic3.DFN1
# Loading proasic3.AOI1
# Loading proasic3.CLKIO
# Loading proasic3.NOR2A
# Loading proasic3.NOR3
# Loading proasic3.OR2A
# Loading proasic3.OA1
# Loading proasic3.NOR3A
# Loading proasic3.OR3C
# Loading proasic3.OR3
# Loading proasic3.GND
# Loading proasic3.VCC
# Loading instances from F:/ZLG/Actel/camer_r/receivev0.0/designer/impl1/receive_ba.sdf
# ** Error: (vsim-SDF-3250) F:/ZLG/Actel/camer_r/receivev0.0/designer/impl1/receive_ba.sdf(563):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c10[0] '.
# ** Error: (vsim-SDF-3250) F:/ZLG/Actel/camer_r/receivev0.0/designer/impl1/receive_ba.sdf(1833):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c10[1] '.
# ** Error: (vsim-SDF-3250) F:/ZLG/Actel/camer_r/receivev0.0/designer/impl1/receive_ba.sdf(1191):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c10[2] '.
# ** Error: (vsim-SDF-3250) F:/ZLG/Actel/camer_r/receivev0.0/designer/impl1/receive_ba.sdf(1609):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c10[3] '.
# ** Error: (vsim-SDF-3250) F:/ZLG/Actel/camer_r/receivev0.0/designer/impl1/receive_ba.sdf(484):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c10[4] '.
# ** Error: (vsim-SDF-3250) F:/ZLG/Actel/camer_r/receivev0.0/designer/impl1/receive_ba.sdf(1476):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c10[5] '.
# ** Error: (vsim-SDF-3250) F:/ZLG/Actel/camer_r/receivev0.0/designer/impl1/receive_ba.sdf(244):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c10[6] '.
# ** Error: (vsim-SDF-3250) F:/ZLG/Actel/camer_r/receivev0.0/designer/impl1/receive_ba.sdf(1115):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c10[7] '.
# ** Error: (vsim-SDF-3250) F:/ZLG/Actel/camer_r/receivev0.0/designer/impl1/receive_ba.sdf(977):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c10[8] '.
# ** Error: (vsim-SDF-3250) F:/ZLG/Actel/camer_r/receivev0.0/designer/impl1/receive_ba.sdf(1743):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c10[9] '.
# ** Error: (vsim-SDF-3250) F:/ZLG/Actel/camer_r/receivev0.0/designer/impl1/receive_ba.sdf(1891):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c10_RNI26M1[2] '.
# ** Error: (vsim-SDF-3250) F:/ZLG/Actel/camer_r/receivev0.0/designer/impl1/receive_ba.sdf(626):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c10_RNI7R2[2] '.
# ** Error: (vsim-SDF-3250) F:/ZLG/Actel/camer_r/receivev0.0/designer/impl1/receive_ba.sdf(74):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c10_RNI9E[1] '.
# ** Error: (vsim-SDF-3250) F:/ZLG/Actel/camer_r/receivev0.0/designer/impl1/receive_ba.sdf(908):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c10_RNIAT3[4] '.
# ** Error: (vsim-SDF-3250) F:/ZLG/Actel/camer_r/receivev0.0/designer/impl1/receive_ba.sdf(33):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c10_RNIDU[2] '.
# ** Error: (vsim-SDF-3250) F:/ZLG/Actel/camer_r/receivev0.0/designer/impl1/receive_ba.sdf(1063):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c10_RNIFR[1] '.
# ** Error: (vsim-SDF-3250) F:/ZLG/Actel/camer_r/receivev0.0/designer/impl1/receive_ba.sdf(1464):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c10_RNIHE1[4] '.
# ** Error: (vsim-SDF-3250) F:/ZLG/Actel/camer_r/receivev0.0/designer/impl1/receive_ba.sdf(230):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c10_RNIHO3[6] '.
# ** Error: (vsim-SDF-3250) F:/ZLG/Actel/camer_r/receivev0.0/designer/impl1/receive_ba.sdf(162):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c10_RNO[3] '.
# ** Error: (vsim-SDF-3250) F:/ZLG/Actel/camer_r/receivev0.0/designer/impl1/receive_ba.sdf(768):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c10_RNO[4] '.
# ** Error: (vsim-SDF-3250) F:/ZLG/Actel/camer_r/receivev0.0/designer/impl1/receive_ba.sdf(1001):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c10_RNO[5] '.
# ** Error: (vsim-SDF-3250) F:/ZLG/Actel/camer_r/receivev0.0/designer/impl1/receive_ba.sdf(817):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c10_RNO[6] '.
# ** Error: (vsim-SDF-3250) F:/ZLG/Actel/camer_r/receivev0.0/designer/impl1/receive_ba.sdf(278):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c10_RNO[7] '.
# ** Error: (vsim-SDF-3250) F:/ZLG/Actel/camer_r/receivev0.0/designer/impl1/receive_ba.sdf(1077):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c10_RNO[8] '.
# ** Error: (vsim-SDF-3250) F:/ZLG/Actel/camer_r/receivev0.0/designer/impl1/receive_ba.sdf(640):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c10_RNO[9] '.
# ** Error: (vsim-SDF-3250) F:/ZLG/Actel/camer_r/receivev0.0/designer/impl1/receive_ba.sdf(164):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NULL>'.
# ** Error: (vsim-SDF-3250) F:/ZLG/Actel/camer_r/receivev0.0/designer/impl1/receive_ba.sdf(166):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NULL>'.
# ** Error: (vsim-SDF-3250) F:/ZLG/Actel/camer_r/receivev0.0/designer/impl1/receive_ba.sdf(176):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NULL>'.
# ** Error: (vsim-SDF-3250) F:/ZLG/Actel/camer_r/receivev0.0/designer/impl1/receive_ba.sdf(186):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NULL>'.
# ** Error: (vsim-SDF-3250) F:/ZLG/Actel/camer_r/receivev0.0/designer/impl1/receive_ba.sdf(187):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NULL>'.
# ** Error: (vsim-SDF-3250) F:/ZLG/Actel/camer_r/receivev0.0/designer/impl1/receive_ba.sdf(1918):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NULL>'.
# ** Error: (vsim-SDF-3250) F:/ZLG/Actel/camer_r/receivev0.0/designer/impl1/receive_ba.sdf(1926):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NULL>'.
# ** Error: (vsim-SDF-3250) F:/ZLG/Actel/camer_r/receivev0.0/designer/impl1/receive_ba.sdf(1927):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NULL>'.
# ** Error: (vsim-SDF-3250) F:/ZLG/Actel/camer_r/receivev0.0/designer/impl1/receive_ba.sdf(1939):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NULL>'.
# ** Fatal: (vsim-SDF-3444) Failed to annotate from SDF file "F:/ZLG/Actel/camer_r/receivev0.0/designer/impl1/receive_ba.sdf".
#    Time: 0 ps  Iteration: 0  Instance: /t_receive File: F:/ZLG/Actel/camer_r/receivev0.0/stimulus/t_receive.v
# FATAL ERROR while loading design
# Error loading design
# Error: Error loading design
#        Pausing macro execution
# MACRO ./run.do PAUSED at line 15

U

网友A:
程序有问题,软件将某些信号优化掉了,检查下程序写法

网友B(2010-08-15):
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其实时序仿真时只需要添加.vo文件,其他不相关的文件都不要添加。我之前把三个文件:顶层模块,激励文件,网表文件都添加了就出现了上面的错误,后来只用网标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C(2010-12-21):
看得我眼都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