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用Verilog编写的过零比较器对不对

楼主(2010-06-05):
实现对正选波,三角波整形成方波,由于不清楚仿真是怎么输入模拟的正选波,所以此程序没有仿真,但后面写到FPGA中实现不了波的整形;
module zhengxing(fx, clkx);
  input fx;
  output clkx;
  reg clkx;
  always@(fx)
    begin
      if(fx>0)    clkx<=1'b1;
      else        clkx<=1'b0;
    end
endmodule

楼主:
还需请教,FPGA的输入能输入模拟量么,还是只能输入数字逻辑量。

如果是这样的话FPGA输入模拟量那是不是必须要经过AD的转换啊?

网友A:
要进行比较的话,必须要进行AD转换,建议你多了解相关的知识,查找相关的资料。

楼主:
谢谢啦,现在已经明白了。看来FPGA做比较器不太好做,还需AD转换的话,那就太麻烦啦!用一个LM311就能焊一个过零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