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烧录bin、hex文件到片外flash

楼主(2010-06-06):
用什么工具将编译好的bin、hex文件下载到目标板的片外 NOR、NAND flash啊?
台式机通常用并可的H-JTAG的H-Flasher软件,使用自制wigger的小板;

但现在笔记本都没有并可,只有USB,H-JTAG网站上有个199元的USB仿真器,不过停产了,另外2款太贵了,不适合个人用

好像都在用J-Link V8,它有独立的软件下载bin、hex文件到目标板的NOR、NANDflash吗?类似与H-flasher软件,

目标板:LPC2478+2片NOR Flash+NANDflash

还有,淘宝上的J-Link V8怎么价格差那么多啊,有的70左右,有的180左右,应该都是**版的吧,正版的上千的就不谈了,不适合个人happy用

在座的各位用过的什么样的啊,推荐下

网友A:
用jlinK比较方便,目前在用
需要装jlink驱动,可以使用jlink直接下载程序
也可以跟Keil及其他编译器配合使用进行debug,挺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淘宝上J-link的价格差别好大了,70的有,180左右的也哟,有什么区别啊,不都是盗版的吗

网友A:
肯定都是盗版的,价格不同应该可靠性不一样吧,没有研究过
我现在用的80多,还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都是盗版的,
可以直接把bin下载到NOR flash吗,我不是用ADS开发的,不需要仿真,arm-linux-gcc平台

网友B:
我记得lpc的arm带isp呀,用串口烧写。
我的lpc2214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