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分析问题

楼主(2010-06-06):
上图中是信号采集差分输入的一部分,J2是接热电阻两端,CJC是冷端补偿端,J3是3、4线制采集方式选择,请问图中的各稳压管和1/4W电阻有什么作用呀?

网友A:
限幅 钳位

楼主:
请问R6、R8、R9为什么要用千分之一的1/4W的电阻呀?D10、D11、D12、D13是什么作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