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D3+IDE V3.0+PICC+16F882仿真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6-06):
我是第一次用PIC,现遇到一个很头痛的问题,就是仿真老出问题,不知道是硬件还是软件的问题。现把问题发出来。请高手帮我看一下,问题在那。先谢谢了。

Build F:\pic\TCP\TC-3\tc4 for device 16F882
Using driver 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PRO\9.60\bin\picc.exe

Make: The target "F:\pic\TCP\TC-3\initial.p1" is up to date.
Make: The target "F:\pic\TCP\TC-3\main.p1" is out of date.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PRO\9.60\bin\picc.exe" --pass1 F:\pic\TCP\TC-3\main.c -q --chip=16F882 -P --runtime=default --opt=default -D__DEBUG=1 -g --asmlist "--errformat=Error   [%n] %f; %l.%c %s" "--msgformat=Advisory[%n] %s" "--warnformat=Warning [%n] %f; %l.%c %s"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PRO\9.60\bin\picc.exe" -otc4.cof -mtc4.map --summary=default --output=default initial.p1 main.p1 --chip=16F882 -P --runtime=default --opt=default -D__DEBUG=1 -g --asmlist "--errformat=Error   [%n] %f; %l.%c %s" "--msgformat=Advisory[%n] %s" "--warnformat=Warning [%n] %f; %l.%c %s"
HI-TECH C PRO for the PIC10/12/16 MCU family (Lite)  V9.60PL5
Copyright (C) 1984-2009 HI-TECH SOFTWARE
(1273) Omniscient Code Generation not available in Lite mode (warning)

Memory Summary:
    Program space        used   532h (  1330) of   800h words   ( 64.9%)
    Data space           used    4Ah (    74) of    80h bytes   ( 57.8%)
    EEPROM space         used     0h (     0) of    80h bytes   (  0.0%)
    Configuration bits   used     0h (     0) of     2h words   (  0.0%)
    ID Location space    used     0h (     0) of     4h bytes   (  0.0%)

Running this compiler in PRO mode, with Omniscient Code Generation enabled,
produces code which is typically 52% smaller than in Lite mode.
The HI-TECH C PRO compiler output for this code could be 691 words smaller.
See http://microchip.htsoft.com/portal/pic_pro for more information.

Loaded F:\pic\TCP\TC-3\tc4.cof.

********** Build successful! **********

网友A:
编译成功啦,有什么问题?

网友B:
请使用MPLAB V8.50 谢谢!

网友C:
PICC自带的IDE软件更新等都不会很及时,而且HITICH现在被MCHP收购了,估计其IDE也不会再继续更新了,还是换用MPLAB V850更明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