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总是烧坏 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0-06-06):
各位高手:
       我用的是北京瑞泰的TMS320F2812开发板和最小系统板(各一块),按理说电路应该没问题的,可是两块板上的2812芯片先后都是莫名其妙的就烧坏了,就是用着用着突然就坏了,效果就是现在一上电片子就烫手,连接电脑没反应。
       我还有一点怀疑的是:这板子上的电源芯片用的是TI的TPS767D318,5V输入3.3V和1.8V双路输出的,在板子正常工作的时候这个芯片就有点烫手,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还是就应该有点烫。
       希望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片子坏呢,是电源问题呢还是静电什么的,还是我哪里操作错误呢,应该有哪些注意事项,非常感谢!

网友A:
想想坏之前 ,你都有什么操做。

网友B(2013-10-20):
没有任何片子的设计是工作的时候烫手的,如果烫手温度应该在60度左右了。不过烧坏DSP不一定是电源的问题。测试你的电源是不是稳定,还有纹波多大?

网友C:
你IO外围接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