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GUI的MULTIEDIT一触摸就死机

楼主(2010-06-06):
3.90 版本的uCGUI下的MULTIEDIT多行编辑器,使用触摸屏幕的话,一触摸就死机,有没有什么办法屏蔽MULTIEDIT区域,不接受触摸焦点,求教各位

网友A:
你还是好好修改你的代码吧!!!

网友B:
我的就没有问题,满好用的

网友(2011-12-14):
将栈空间大小设置大点可解决lz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