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助,输入捕捉问题

楼主(2010-06-06):
之前用过AVR的16位输入捕捉功能,感觉很不错,因目前AVR货源问题,想用其他MCU,但是因无输入捕捉功能或者只有1路(不像MEGA48有3路),所以我想能不能用外部中断+单纯的16位定时器来实现?(进入中断后读定时器值)

网友A:
可以是可以,不过时间误差比硬件大,看你能不能接受了,另外如果不是同时用的话,可以想办法复用哈。

网友B:
是定时捕获脉冲数吗?

楼主:
ls,是定时捕获脉冲周期

网友C:
想问一下,AVR经常会货源不稳定吗?

网友D:
输入捕捉,输出捕捉都捕捉什么呢?

网友E(2011-03-21):
你用DSP吧,也有捕获功能的;或者可以扩个CPLD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