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查到了,EFD20磁芯的饱和磁密度为9000mT

楼主(2010-06-06):
(无正文)

网友A:
9000mT? 要产生9000mT的磁场,需要1KW以上的电力

网友B:
EFD20是结构型号代码吧

网友C:
9000mT就是9T。
此值不大可能,冷轧取向硅钢片也没有这么大。

网友A:
人们目前掌握的电工钢,饱和点不超过2.2T, 超过这个值,就需要用空心螺线管了,充磁机由多匝导线形成的螺线管,在上千uF/1000V电容瞬间放电的条件下,可获得2-4T的脉冲磁场,实现对处于线圈内的硬磁体的充磁。这种强磁是脉冲态。占空比很小,风冷即可工作。
如果要实现9T的强磁,那就只能用超导体了,线圈泡液氦里工作。主要的能耗在制冷设备上面。

楼主:
那么说是我错了,但是我要用到这个磁芯的磁饱和密度来计算高频变压器,我该怎么办啊?

网友A:
铁氧体,饱和磁密一般在4000GS左右,还跟温度有关。

单端式脉冲变压器,20K左右可用到3000GS,50K左右用2000GS,100K用1300-1500GS,200K用1000GS,500K用600GS,信口开河,仅供参考。

网友D:
请问变压器在有直流电流时是否降低效率,纯交流的变压器效率会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