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探测器的疑问

楼主(2010-06-06):
原理图如下:图中的那个滑动变阻器R1的作用是什么?看不出来是反馈。运放的3脚为何提供2.5V电压?还有那个三极管,也没有基极电压。

网友A:
别人会觉得你的问题很业余,
怎么没反馈,明明负反馈在那里啊,
这里是放大交流信号,三极管基极肯定有电压了,
R1是调节放大量,

网友B:
看图,输出是开关量吧。

网友C:
单电源供电,当眼要给同相端偏置了,偏置到电源电压的一半。
R1是负反馈电阻。
输出会有失真,应该是开关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