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参数在网络上显示需要什么设备?

楼主(2010-06-06):
请问:我想将我的供暖的系统参数,如:压力、温度、电流、补水水箱水位。
      显示到网络上。
应该购买那些设备。
请给提示,谢谢。

网友A:
弄个带网口的arm板,然后把你这些传感器接上去,板子跑个webserver
www.cmtekchina.com

网友B:
最近在做的一套系统的截图。几乎所有的参数都可以使用网络配置。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采集的模拟信号直接连接吗?
我是新手,请给详细指点。
谢谢。

楼主:
用工控机能行吗?是不是成本太高。
谢谢。

网友C:
工控机行啊,PLC也行的.价格的话,合适选择.工控的,自己用单片机做的不稳定吧,也没必要.

楼主:
谢谢,能给提供工控机的型号,和附件吗?

楼主:
大家能帮忙吗?

网友D:
我对工控设备不了解,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