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与MP4通讯

楼主(2010-06-06):
我买了一个MP4,与计算机联通后能找到新硬件,但是没法复制文件,请问大家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如果大家能解决该问题,请指教。
谢谢。

网友A:
你的MP4是不是锁住了?

楼主:
你好,以前用的好好的,突然就不行了,好像没有那个地方能锁住,与通讯模块有关系吗?
是系统的事吗?
谢谢你的回复,谢谢。

楼主:
请问:MP4应该怎样做系统?
先谢谢了。

网友B:
是不是要装硬件驱动了!

网友C:
应该是锁住了吧.

楼主:
请问:有解锁的方法吗?
谢谢。

楼主:
没有锁住开关,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谢谢。

我从淘宝网上买的,上当了。

索尼V8,是假的。

嗨!!!!!!!!!!!!!!

网友D:
:)这里还可以到网店广告吗

网友E:
能识别就是硬件没有问题,但不能复制文件可能是FLASH有问题,格式化试试看,再不行的话,看看有没有什么还原出厂设置之类的按键,硬启试试。

楼主:
谢谢,没有还原出厂设置的按键,也没法格式化。
与通讯模块有关系吗?
再次感谢。

网友E:
这种MP4里面没有通讯模块,CPU直接引出来的usb口,有没有摔过或者充电后才坏的?

楼主:
没摔过没摔过,也不是充电后才坏的。
怎么办?
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F:
有问题找卖家咯~
还能怎么办?

楼主:
我从淘宝网上买的,上当了。

索尼V8,是假的。
卖家没有诚信,还能找他吗?
我想通过大家的指点能不能将它修好。
谢谢回复。

网友E:
格式化试试 在电脑上格。

楼主:
试了,没法格式化。
谢谢。

网友G:
再买一个,谢谢

网友H(2010-07-09):
应该是他的FLASH有问题,里面还有多大的空间能看到吗?

楼主:
空间看不到,但肯定空间还很大,因为存储器是8G的,还没下载多少东西。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