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aker有几个引脚啊?

楼主(2010-06-06):
电源、地、一个模拟输入?

网友A:
speaker一般都是无源的,只有一个输入,一个地。

网友B:
speaker
是什么意思

网友C:
SPEAKER 是机箱自带的微型喇叭,台式机基本上都会有。

网友D:
SPEAKER它的功能是报错。要是电脑启动不了或者硬件出现问题这个喇叭就能发出“嘟嘟”声音。

网友E:
不就是扬声器,扩音器?

网友F:
2楼说的没错,一个输入一个地;
信号在进入Speaker之前,要进行功率的放大,而放大器是你所说的三个引脚。

楼主:
品佳集团没听说过,哪里的公司啊

楼主(2010-07-23):
7楼的说放大器有三个引脚,都是什么。

网友G:
只有两个管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