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368+HJTAG烧写的问题

楼主(2010-06-06):
使用LPC2368+HJTAG在FLASH中仿真,程序一直正常运行。
程序比较小的时候(十几K左右),可以用HJTAG烧写到FLASH中。
最终程序运行到28K,正常FLASH中仿真,但是不能烧写也就是断电后程序丢失。

另外,RAM中仿真只有在简单的程序中可以,程序量大的时候不能进入。

比较诡异,请教高人指点。

网友A:
没看明白你说的啥。

网友B:
不知道你片子有内部flash如果有,是多大,你用jtag调试运行,再停止,如果出现取数据中止等错误,很可能是分散加载文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