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为什么好多ARM芯片里面没有集成EEPROM?

楼主(2010-06-06):
为什么好多ARM芯片里面没有集成EEPROM?像44B0、STM32、LM3S、LPC2000等等,他们都集成了很多外设,
可恰恰8位单片机(如AVR、PIC、STC12C5628)里面都集成的EEPROM
他们却没有,这是为啥呢?

我想肯定不是技术难度问题,应该也会是ARM设计的系统中不会用到EEPROM,
难道是那些厂家觉得做ARM的都能自己实现IAP功能用Flash模拟EEPROM,还
是其他别的原因呢?

网友A:
因为32位机主要面向复杂系统和计算需求,8位机一般面向低端简单应用和控制需求,对arm系统来说,牛都杀了,就不用舍不得酱油钱了,因为加个EEP很简单,I2C或者SPI就搞定了,而一些外设需要的接口复杂,速度高,集成就有很大优势,另外ARM一般支持自编程,内部FLASH可以直接当EEP用哈。

网友A:
比如8位机用于电话来电显示或者智能水表,有个E2就很方便,所以就都开始流行集成了,ARM不会做到这些领域来。

楼主:
因为32位机主要面向复杂系统和计算需求,8位机一般面向低端简单应用和控制需求,对arm系统来说,牛都杀了,就不用舍不得酱油钱了,因为加个EEP很简单,I2C或者SPI就搞定了,而一些外设需要的接口复杂,速度高,集成 ...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说有些ARM的应用领域还是会应用到EEPROM了,可是ARM那么多外设都集成进去了,集成EEPROM又能有多大的困难吗?
你不要说有些应用中不会用所以就没集成,试问有哪个单片机做设计的时候会把集成的外设都用上呢?
一般都是把做开发时可能用到的东西尽量集成进去,可偏偏就这个EEPROM不集成进去。

你说的第二个理由我倒比较认同,可能ARm的应用中用到EEPROM都是利用IAP使用内部FLASH模拟
出来用的。

网友A:
不过Flash的读写寿命比E2少1个数量级哈。

网友B:
EEPROM不集成进去,可能是觉得没必要吧

网友C:
我想是不是考虑的侧重点不同呢

网友D:
不清楚是不是工艺不同啊?FLASH的工艺和EEPROM的工艺不一样,那就加这么一小块生产要复杂很多,就不划算了。

网友E:
STM32L151xx、STM32L152xx有几KByte的EEPROM。

楼主:
竟然没有知道确切原因的?太不可思议了!!!!!:sleepy:

网友F:
内部的可编程的FLASH难道不是EEPROM?

网友G:
应该是制造工艺的问题吧,FLASH和EEPROM的不一样

网友H:
ARM要么内带FLASH,要么外扩FLASH,直接可以替代EEPROM了。

楼主:
内部的可编程的FLASH难道不是EEPROM?
引用 网友F:

FLASHEEPROM的区别:

主要需要记住的是:EEPROM是按照字节擦除的,而FLASH是按照块擦除的。

FLASH通常是按照扇区来擦除整块的数据。根据不同的工艺和技术的选择,扇区的大小差别很大,因此扇区的大小是没有标准的,每个厂家甚至每个系列产品的扇区大小都不见得一样。

另一个重要的区别是:一些FLASH内存废除了字节编程,只能按照页的大小进行编程写入。

网友I:
不懂,进来学习~~·

楼主:
看来只有等我工作几年后,自己总结这个问题了。

网友F:
FLASH和EEPROM的区别:
主要需要记住的是:EEPROM是按照字节擦除的,而FLASH是按照块擦除的。
FLASH通常是按照扇区来擦除整块的数据。根据不同的工艺和技术的选择,扇区的大小差别很大,因此扇区的大小是没有标准的 ...
引用 楼主:

呵呵,你把EEPROM的定义狭义化了,EEPROM即Electrically-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Only Memory
详见http://zh.wikipedia.org/zh-cn/EEPROM

网友J(2010-08-05):
记得那本书介绍说当年FLASH和EEPROM是ATMEL的看家技术,所以ATMEL率先做进自己的mcu里了,其余公司估计不一定有这个技术或者专利权可以去做

网友K:
ARM芯片里面集成EEPROM,或者说32位MCU里面集成EEPROM,应该会成为趋势。

9L说的STM32L是1例,还有更强的:FREESCALE新推出的Kinetis 系列MCU,集成的存储器比EEPROM还好,可以擦写1百万次以上。

网友L(2014-10-13):
OK 后面估计厂家都会考虑的.

网友M:
Kinetis的ARM很多都有EEPROM
不集成EEP的一个原因是FLASH可以当存储器用,只要你操作不是太频繁

网友N:
NXP的M0 LPC11E系列都是带EEPROM的

网友O(2016-07-03):
没有专利做进去

网友P:
EEPROM的die是不是太大?封进去的话芯片尺寸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