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AD精度问题

楼主(2010-06-06):
用了TI的一个AD ADS8317 50多块钱了,但是实际测试时的精度不高,用万用表测量电压在1.492V,实际AD读出来的值多8mV,而且万用表搭上去和不搭值也有相差,请问这是正常的吗??
AD的误差有这么大吗?DATASHEET上写的精度在1LSB。

网友A:
“而且万用表搭上去和不搭值也有相差”,说明万用表的阻抗对测量有影响,也许信号源内阻比较大。

网友B:
很明显,是LZ你自己的测量方法有问题哦~

网友C:
我觉得是你的万用表比较差.

楼主:
我在3.3V上街了个滑动变阻器,得到中间一个电压,万用表搭上去量1.492V。但是此时万用表量的值和AD读出来的值也相差8MV左右了啊。这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
AD的参考电压用的是MAX6325输出2.5V的,价格80多块。但是实际测量时电压用万用表量还是在2.48-2.49跳动。稳定性有这么差吗?

楼主:
图 后面输出有加了100uF和0.1uF的电容滤波。

网友D:
充分说明你的万用表该换了

网友E:
对直流电压得做滤波处理吧!有噪声!

楼主:
楼上请问怎么加滤波处理 中间串电阻RC滤波吗?取值怎么取那

楼主:
万用表测量的时候很稳,1。492V  mV位也没跳

网友C:
万用表也是用AD做的,而且是很差的那种。
你用差的去标定好的,结果当然不对。
万用表准不准,就量基准电压,差8mv不可能

网友F:
用的万用表计量过么?如果参考标准都没谱,何谈误差

网友G:
测80多块的基准电压,你的万用表没几千大洋是不够格的

楼主:
啊这样的 啊,6325应该很精确的吧,我的破万用表要换了,我在调调试试

网友H:
应该用标准信号源作为输入,不然你以什么为依据。
实际测量时电压用万用表量还是在2.48-2.49跳动,这也是测量工具的问题。
还有你这个基准需要使用3296来调整?
连精度高一点的测量设备都没有,用3296干吗?
不用3296基准的输出也是不错的,不信你试试。
你们单位没有FLUKE 安捷论这些设备么?

网友I:
你的2.5V基准输出没有滤波电容,是不是跳动的原因?

网友J:
你试一下不用外部基准源2.5V,你用内部的,看是不是采集出来的差8mv
另外,芯片测量范围是多少,是12位的吗?可以算一下采集的信号误差是多少?
计算公式:信号误差=20V/((2E+12)-1)
20V是芯片测量范围

网友K:
楼上的朋友说的很对
楼主试着用一下内部参考,其实很好用的

网友L:
lz的问题基准源并不一定正好输出2.5V,就算基准源输出正好2.5V也有可能不合理的PCB走线使ad与基准之间有压差。万用表通常使用的是双积分ad,采样速度较慢,对噪声的抑制较强尤其是50HZ的工频噪声,ADS8317的采样速度快,一些噪声就会出现在读数中。另外16bit的ad对pcb布局布线要求老高了,要想实现芯片标称的指标是非常不容易的,新手很难搞定。

网友L:
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lz用的分压电阻多大,ADS8317取样电路在采样时内部电容会吸收电流,阻值高的分压电阻在采样的那一瞬间会有压降,一般ad的输入会接一个电容去平衡内部采样电容造成的影响尤其是信号源内阻高时。万用表的双积分ad会过滤掉这种噪声,但是用合适的示波器是可以在ad输入脚看到一个瞬间电压跌落的在采样的瞬间。

网友M:
呵呵,看来问题早就解决了啊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发现高精度AD采样还是很有难度的啊。问题还没搞定,还不知道存在什么地方了。
现在搞了个胜利VC9806+的万用表,测量后AD的参考电压2.518V,没跳动。
被测电压是用10K的滑动电阻器分压的。AD采集到的电压变化还是比较大,而且误差也比较大。图中是AD采集到的数据,跳动的不是一般的厉害。

楼主:
AD采集到的数据

网友N:
建议你将数据输出成浮点数格式,导入到excel里,生成图表,看一下有什么规律……

楼主:
应该用标准信号源作为输入,不然你以什么为依据。
实际测量时电压用万用表量还是在2.48-2.49跳动,这也是测量工具的问题。
还有你这个基准需要使用3296来调整?
连精度高一点的测量设备都没有,用3296干吗?
不用329 ...
引用 网友H:

标准信号源用AMS1117 这种LDO可以吗?输出精准的电压源没有啊这边!
3296调整是我看到输出不在2.5V上所以加了这个电阻器,我看了其他有些芯片推荐上也加这个,这电阻器是调节输出电压范围的吧,其他还有作用吗??

楼主:
这颗AD好像不能用外部的参考,datasheet没看到

网友G:
基准MAX6325仅有1ppm的温漂、1.5uV的噪声,输出电压范围2.499-2.501V,用来标定你的VC9806表绰绰有余,楼主居然反过来用VC9806加电位器想得到2.5V。MAX6325外接个电位器,简直就是奔驰发动机按在了拖拉机上。

楼主:
什么情况下需要加这个电位器来调节输出电压 啊, 是不是这样理解MAX6325本身精度很高,高到可以用来测量VC9806的精度,加了电位器就反而破坏了它的输出精度。
我本来意思是想用电位器调节来得到2.5V的输出电压,那电位器可以直接去掉了吧!

楼主:
还有1.5uV的噪声,为什么用万用表量的时候数字还会跳啊

网友O:
我什么时候能下载啊。。。。

楼主:
ADS8317 PDF上说参考电压输入范围1~VDD/2,我的电源供电5V。参考2.521V这样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谁用过ADS8317啊 我现在硬件上-IN连的是地,参考电压2.5V,但是看PDF中的表格中2.5V参考电压的时候共模电压范围是2.2V-2.8V 连地是不是有问题啊?但是实际电压也还是能读出来就是不准点

网友P:
先看看你的AD输入阻抗问题,万用表准不准另说,你手头也没有5位半以上的表了
其实就算双积分AD万用表比你的精度高也不是什么稀奇事情,16位没处理好很正常的
MAX6300系列基准是高档货了,首先你得相信这东西

网友L:
从你的数据看噪声已经很大了,第9位都有跳动。基准源什么的可以先放一放,看看噪声是走哪来的。测这一组数据时万用表没有接在电路上吧,如果有请去掉它;分压电阻没有用长的线接吧,有请弄短。

楼主:
测试时发现输入端有工频50HZ干扰,滑动变阻器一端3.3V,一端地,中间直接连到AD输入,线较长,我搞短试试!

楼主:
先看看你的AD输入阻抗问题,万用表准不准另说,你手头也没有5位半以上的表了
其实就算双积分AD万用表比你的精度高也不是什么稀奇事情,16位没处理好很正常的
MAX6300系列基准是高档货了,首先你得相信这东西 ...
引用 网友P:

我现在是直接参考电压输入到AD,输入阻抗应该是AD的 输入阻抗吧

楼主:
AD数据表中有个参数输入阻抗在sampling的时候只有100欧姆吗?

楼主:
还有个问题 AD 的-IN 和+IN 中间都串了电容,那直流电压怎么进去呢

网友P:
你的图上已经说明了,开关电容电路
基于CMOS工艺的ADC基本都是开关电容的

网友L:
那图上的两个电容及开关是采样保持电路。你现在遇到的精度问题多半是没有把它伺候好的缘故。datasheet中这张图的下面有一段文字专门讲这个问题,LZ可以看看。基本原理是在采样时,采样电容需要吸收电流,电流会在信号源内阻下造成误差(电流流过电阻有压降),然后就是一堆怎么解决问题的方法。
source of the analog input voltage must be able to charge the input capacitance (24pF) to 16-bit level within 4.5 clock cycles.     (关键的一句话)

楼主:
采样的时候PDF中说明输入阻抗只有100欧姆,采样电容需要吸收电流,所以前级的输出阻抗要越小越好。
source of the analog input voltage must be able to charge the input capacitance (24pF) to 16-bit level within 4.5 clock cycles。
是不是要在4.5个时钟周期内完成对24pF电容充电?
When the converter goes into the hold mode, or while it is in the power-down mode, the input impedance is greater than 1G欧姆.
这句话怎么理解??如果4.5个时钟周期内没有完成对它的采样,会进入power-down模式?

楼主:
AD采集又有新情况了,现在我把输入都接地了,但是AD读出来还有8-10MV的电压,这个电压刚好是偏高的电压。为什么直接接地也会有电压读出来。

网友N:
AD是需要校正的,看一下文档如何校正即可。

网友Q:
估计是市调电压吧

楼主:
AD是需要校正的,看一下文档如何校正即可。
引用 网友N:

请教下AD该如何校正啊,是不是输入0的时候 读到的值默认为0。后面的读到的都减去这个值吗?

楼主:
估计是市调电压吧
引用 网友Q:

市调电压时什么啊》?

网友L:
ad采样电容需要在采样时间内被充电到接近待测电压,接近的程度由ad分辨率和你所希望达到的精度有关。说穿了就是RC充放电需要一定时间才能稳定下来,或者直接画一RC充放电的曲线就能理解了。电容没有充好电只会影响精度。AD校准是根据你的需求来的,如果只是测试近似直流的低频信号,就用不着这款ad了,找一低速的会好做一些。最简单的一种方法,在系统的输入端加上几个已知的电压,测出ad的读数,记入系统。实际测量时用折线法校准每一个读数。实际上选择什么ad,校准等等都是根据任务需求来决定的,例如测量宽动态范围交流信号相位时,可能就需要高的分辨率和精准低抖动的时钟,对零点漂移就要求不高。

楼主:
我现在怀疑是不是我的-IN端接地的缘故,我看PDF中供电电压在5V时,-IN 端电压在2.5V左右。我现在系统中直接接地了,因为我的输入电压范围为-2.5V-+2.5V。这对系统会有影响吗?

网友R:
应该是万用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