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c 35 解码DTMF(在线等)

楼主(2010-06-06):
做毕业设计需要通过GSM模块解码DTMF信号,用51单片机控制整个系统。使用的模块TC35无此功能,于是通过听筒输出解MT8888解码。但是8888始终没有输出数据。手上没有示波器,万用表测TC35的35脚一直有1.4V左右的电压,实在做不下去了,只能上来求助各位。
电路如图:

图是参考的别人的,不知道对不对,请各位指教。
PS:TC35用ATS0=2是设置振铃2次自动接听,但是也不行,请有用过这个模块的朋友说说怎么回事吧。谢谢。

网友A:
一般gsm模块有2路音频,用at指令换个通道看看吧

楼主:
谢谢,那我硬件上换一个输出线也可以吧,先回去试一下。不知道这个电路对不对?输出接的那个电容应该用无极性的还是普通电解电容呢?首先我得确定硬件的正确性

网友B:
MT8888支持差分输入,楼主应该将其接成差分输入模式,这些器件手册中都有详细载明,去看看,不先搞懂原理就乱抄电路的后果可想而知。

楼主:
谢谢,我借了个示波器测了下波形,确实通过GS脚进去了,现在估计是程序里面模式设置错误,回去再看看程序再来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