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怎样定义一个I/O端口

楼主(2010-06-06):
MEGA16单片机PDO接了一个独立按键,怎样声明这个引脚呢,当我把键按下时,发光二极管亮

楼主:
当我再按一下时,第二发光二极管亮,再按下时第三个发光二极管亮了

网友A:
一句话说得断断续续呢

网友B(2010-09-21):
设置一个变量,例如设置变量unsigned char key_cunt;
当按键按下时 key_cunt++;
                   key_cunt = key_cunt % 3;
                   然后来个按键处理函数,用一个选择语句:
            switch(key_cunt)
                            {
                             case 0 : led1 = on; break;
                             case 1: led2  = on; break;
                             case 2: led3 = on; break;
                             defult: brea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