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路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2010-06-06):
红色箭头处电平突然降低时,339的4脚比5脚电平高,由于工作在非线性区,故此时2脚输出是低电平。
可是当电平降低后,5脚比4脚高,故2脚输出高电平。为什么电平降低的瞬间4脚会比5脚高呢?我目前理解到和电容充放电有关系,具体怎么回事没有弄清楚。希望各位提出你们的宝贵意见!

网友A:
红线处拉低时低电平时为多少,有没有杂波?

楼主:
红线处拉低时低电平时为多少,有没有杂波?
引用 网友A:
没有杂波,红线处只要电平降低就会出现339-2脚瞬间变低的情况

网友B:
我猜测可能还因为5高于4时,5的偏置电流要大于4,当电压降低时,C3能更快的放电。

楼主:
电容C5的作用,电平降低后5脚的电平突然降低,但是4脚由于C5的作用不能突然降低,所以会出现这个现象
引用 网友C:
那电容C3也接到5脚了啊

楼主:
我猜测可能还因为5高于4时,5的偏置电流要大于4,当电压降低时,C3能更快的放电。
引用 网友B:
放电快慢和偏置电流有关吗?

网友D:
C3和C5脚的放电电阻不一样大。

楼主:
C3和C5脚的放电电阻不一样大。
引用 网友D:
按照我的理解5脚放电经过R23、R25、R22;4脚放电就经过R22,明显是4脚先放完电,这和4脚电平比5脚电平高矛盾了。不知道LS所说的放电电阻一样大具体怎么理解。

网友E:
放电的RC时间常数不一样导致,4脚慢5脚快。

网友F:
8楼正解。

楼主:
LS上的两位,能具体指出C3和C5的放电电阻吗??

网友G:
C5的放电通过R25,C3的放电通过R23。R25>R23,所以C5放电慢而C3放电快。

楼主:
C5的放电通过R25,C3的放电通过R23。R25>R23,所以C5放电慢而C3放电快。
引用 网友G:
放电不是经过R22再流入到地?而是流入电流进来的方向?有点不明白,希望maychang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G:
14楼:
R25和R23在C4上端相联接,你那个箭头所示电压降低,首先使C4两端电压降低,再通过R25和R23使C5和C3电压降低。C5和C3放电(R25和R23中有电流),是因为C4与C5C3之间有电压差。
R22当然会使C5放电,但箭头处电压稳定时也照样放电,其电流很小(R22很大),在这个暂态过程中不考虑它误差也很小。

网友H:
C3放电回路时间常数大于次c5

网友I:
C5应该是通过R25向R24方向放电,同时经过R22向地放电吧

楼主:
14楼:
R25和R23在C4上端相联接,你那个箭头所示电压降低,首先使C4两端电压降低,再通过R25和R23使C5和C3电压降低。C5和C3放电(R25和R23中有电流),是因为C4与C5C3之间有电压差。
R22当然会使C5放电,但箭头处电压 ...
引用 网友G:
谢谢呵呵,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