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4路比例红外线遥控的,通讯协议及编码的问题

楼主(2010-06-06):
电路采用红外遥控, 发射器有4个电位器,一个是直滑电位器,另外3个为 自动回中的电位器(摇杆电位器), 接收部分一共4个空心杯电机,一个为单向调速控制,  另外3个均为正反向调速控制! 电位器静态时触点居中,电机不转, 当电位器向上滑动时,电机正转,滑动的幅度大小控制电机转速高低! 电位器向下滑动时,电机反转!滑动的幅度大小控制电机转速高低!

即将开始制作,但是通讯协议考虑了几天没有找到比较理想的方案! 一共4路,如何互不干扰,同时又能同时传输, 请这里高手指导一下,谢谢! 图纸如下:

网友A: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这样打算。假如电机调速分为256级,你可以一次发送5个字节,前4个字节是4个电位器位置值。第五个是累加和。较验用。至于0和1格式,可以用NEC遥控器码行。参看遥控器芯片资料。

楼主:
发射的这个主意不错,我本来是想循环发射4个电位器的参数的,现在看来那样复杂些,谢谢楼上热情指导,接收部分能在说一下吗?  谢谢  如何识别哪个电位器发的信号

网友A:
发送的是一个固定格式的5*8=40位数据包,第一个字节是哪个电位器,你指定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