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5c6 UART2发送数据问题

楼主(2010-06-06):
//IAR环境 stm8s105c6 时钟为默认内部2M,波特率9600,一个停止位

void  INIT_UART2()
{

   PD_DDR=0X20;//MASK_PD_DDR_DDR5;
   PD_CR1=0X20;//MASK_PD_CR1_C15;//设置tx为输出

   UART2_BRR1=0X0D;//9600
   UART2_DR=0XAA;

   UART2_CR2=MASK_UART2_CR2_TEN;//发送使能

}

问题1》   UART2_DR无法赋值,硬件仿真结果为0
问题2》   用串口调试助手也无法收到发来的数据。
发送使能了,如果配置正确,是不是就可以自动通过uart发送数据了?

网友A:
void UART2_Init(void)
{
        UART2_CR1 = 0x00;        // Set word length bit[5:4] --- 8 bit : 0x00
                                                //                                                        --- 9 bit : 0x10
                                                // Set Parity Control bit [2:1] --- 0x00 : No Parity
                                                //                                                                --- 0x04 : Even Parity
                                                //                                                                --- 0x06 : Odd Parity
        UART2_CR3 = 0x0;                // Set the STOP bits
                                                        // 1 bit   = 0x00
                                                        // 0.5 bit = 0x10
                                                        // 2 bit   = 0x20
                                                        // 1.5 bit = 0x30

        // Set the UART1 BRR1 and BRR2 according to UART1_BaudRate value:
        // 8000000 / 9600 = 341H
        // 8000000 / 115200 = 45H
        UART2_BRR2 = 0x04;
        UART2_BRR1 = 0x05;

        UART2_CR2 |= 0x0C;                // Enable Transmit and Receive
//        UART2_CR2 |= 0x0A;                // Enable Transmit and Receive Interrupt

        // Set the Clock Enable bit, lock Polarity, lock Phase and Last Bit Clock pulse bits according to UART1_Mode value
        UART2_CR3 |= 0x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