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把一个字节发给锁存器(74HC573)能工作吗

楼主(2010-06-06):
直接把锁存器(74HC573)连接在并口输出的一针上,再发送一个字节如0xff给锁存器,锁存器能根据这个16进制判断io口是否给高或低电平吗,0xff等于二进制的11111111等于全部io口工作。如果可以那把八个锁存器都连在并口上了。

网友A:
不能,不过你想用锁存器判断什么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判断io口是否给高或低电平啊,难道问题没有描述清楚么?

楼主:
锁存器能根据这个16进制判断io口是否给高或低电平吗?
怎么没人回答啊

网友B:
"直接把锁存器(74HC573)连接在并口输出的一针上"?
怎么连?
一个IC连接到一个脚上???

就不能贴个图吗?

网友C:
表达有点牵强啊;P

网友D:
应该怎么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