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们一个分立器件v/F电路设计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06-06):
我按照这个电路原理图搭建了一个电路,200K欧电阻左端Vin为输入信号(5V电压),调试中在Q1的基极加了一个2k电阻,在Q1左边的二极管的右端也接了一个2k电阻(如图中红色圆点标记处所示)。当积分电路中的运放A1输出为负电位(如-4.5V)时,PNP管Q1导通,Q1集电极所连接的330pF电容可以充电到+3V以上。  问题是:  (1)按图中连接的74HC04中总会有一个反相环节不能正常工作,使得NPN管的B-E极间PN结(约0.7V)一直导通,OUTPUT端输出为2V多,没有脉冲输出。请问反相器为什么不能正常工作,使NPN管的B-E结做开关动作?(2)当反响环节只接一个反向门电路时(即把NPN管的E极与第一个反相门电路的输出端相连并作为OUTPUT),此时OUTPUT有不规则的“锯齿波”产生(30多MHz),但脉动幅度较小(500mv左右)。请问有没有好方法使电路的OUTPUT输出脉冲?

楼主:
可以先不考虑LTC1043和分频电路的工作。主要分析在Q1导通的情况下怎样使NPN开关正常开通关断使330pF电容不断充放电,从而使output输出脉冲。困扰多时,望大虾们不啻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