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easyarm2131仿真安装问题

楼主(2010-06-06):
昨天收到EASYARM2131;捣鼓了一晚上都没连接好EASYJTAG;我看了这个论坛的老帖子,没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问题如下:ADS1.2加载EASYJTAG.DLL时候老是出错,ADS1.2自动退出。急呀  出错提示:00041:an unspecified debug toolbox call failed

1.  安装
    首先,将EasyJTAG_drive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复制到ADS的BIN目录,如C:\Program Files\ARM\ADSv1_2\BIN。
    然后,进入AXD调试环境,打开"Options->Configure  Target...",弹出"Choose Target"窗口,点击"ADD"添加仿真器的驱动程序,在添加文件窗口选择如C:\Program Files\ARM\ADSv1_2\BIN目录下的EasyJTAG.dll,"打开"即可。

    若在添加文件窗口中没有显示DLL文件,请设置"文件夹选项(O)...",将查看页中的"隐藏文件"项选用"显示所有文件",即可。

2.  使用
    在AXD调试环境, 打开"Options->Configure Target...",弹出"Choose Target"窗口,在"Target Environments"框中选择"EasyJTAG..."项。
    点击"Configure"按钮,进入"EasyARM Configuration"设置窗口,在"ARMcore"项中选择相应的CPU型号。在"Halt Mode"项中选择Halt and reset。

    在进入AXD调试环境,有时会弹出"Fatal AXD Error"窗口,此时可以点击"Connect mode...",然后选择"ATTACH ..."项确定,再点击"Restart"即可。接下来就可以使用"File->Load Image..."加载调试文件进行JTAG调试。

出现:DBE Warning 00041:An unspecified Debug Toolbox call failed.

我也BAIDU了  好像这个问题不少哦,但没看到好的答案。买这个板子,也是冲ZLG服务来的呀

网友A:
解决了这个问题我知道~不能按照书上的安装,附赠的光盘里面有说明,按那个来,现在用的是H-JTAG仿真器,不是EASYJTAG了~书上的过时了~!~

网友B:
楼上正解,DBE Warning 00041:An unspecified Debug Toolbox call failed.是由于使用的仿真器不对应导致,如果您按书上的步骤操作,得用EasyJTAG仿真器,后来仿真器升级到EasyJTAG-H了,需要用H-JTAG来调试了。

楼主:
很遗憾,光盘里也有那个PDF,我原先也是按那操作,但没设置好H-FLASHER参数,呵呵,多谢。 好了  ;终于用ISP 下载成功了第一程序   整得有点像51单片机样 点几个灯先玩玩 慢慢来吧,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