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CRC校验原理

楼主(2010-06-06):
:L 修正下:

CRC的常用多项式如下:

          CRC-4               x4+x+1
          CRC-8               x8+x5+x4+1
          CRC-8               x8+x2+x1+1
          CRC-8               x8+x6+x4+x3+x2+x1
          CRC-12             x12+x11+x3+x+1
          CRC-16             x16+x15+x2+1
          CRC16-CCITT    x16+x12+x5+1

         首先,我们要发送一串数字,比如说是 s(x)=101 (3个bit,再多了不好笔算),首先,我们先确定我们要采用的CRC算法是哪种,这里举例用 CRC8(注:也可以采用CRC4,但是抗干扰能力是不同的)
假设我们用 CRC8=x8+x5+x4+1 作为多项式

时序为:
     1:输入data的第一个bit与最左边的T触发器异或,结果由上面的异或门输出
     2:1步的异或门输出在与多项式中的异或门进行异或,结果同时给到最右边异或门
           的输入,注意,1步与2步是并行的。
     3:clock线来一个时钟该时钟使得T触发器锁住了输入信号,这样一直下去,直到
          输入数据流结束。
     4:当最后一个bit与最左边的触发器输出异或完成后,此时在来一个clock,将整
          个数据再左移一个bit。
     5:此时,读总线动作,读出数据,图中右边是LSB,左边是MSB。

注意,1.初始状态的 T 触发器全部为 0.
         2.多项式中的X8,X5,X4意思是这几位的值是由它  相邻 LSB 与
            dataIN异或门输出来决定的。X5 代表第5位(相对最低位bit0)

下面是数据流“101”的运算过程:

          假设发送低位先,那么101最低位是 1 此时它与输入的异或门相异或(左上角标出了dataIN,异或门的另一端是0),结果输出 1,用这个结果与多项式中的 X5的低字节邻位(即X4)相异或,结果输出到 T 触发器的输入端(注意此时还没有时钟过来),于此同时,这个输出的1与X4的低字节邻位相异或(即X3)结果输出到 T的输入端,再于此同时,这个输出的1送到最低LSB的触发器输入端。此时过来一个时钟,每个T触发器的值组成了:
                        00110001B

继续上面的步骤,数据变成了:

                        01100010B
在继续,变成了:

                        11110101B

此时整个位流全部完成运算,读数据总线动作,那么我们把上面这个结果放到 101 后边一起传送出去就OK了,要注意顺序,即:1010 1111 101

网友A:
我一直用一个简单的查表函数处理。

网友B:
LZ厉害啊,像LZ学习

网友C:
楼主很善于钻研那

网友D(2010-09-03):
麻烦把您的查表法发下,给我解释一下吧 !!!

网友E:
1# David_ming 好,

网友F(2010-10-12):
我用的是查表法,对于单片机来说比较适合。

网友G(2011-07-26):
唉,学无止境啊

网友H:
真是酷帖呀

网友I(2013-03-07):
还没理解哦

网友J:
wenku.baidu.com/view/bddce20702020740bf1e9b00?fr=prin
我的毕业论文就是做这个……

网友K:
CRC校验对于通信传输比较主要

网友L(2015-05-26):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dat[] = { 0x28,0x4C,0x2D,0xB4,0x15,0x00,0x00 }; //测试数据

uchar CheckCrc()                            // Dallas iButton test vector.  CRC-8  x8+x5+x4+1
{
    uchar crc = 0, i,j;
    for (i = 0; i < sizeof dat/sizeof dat[0] ; i++)
    {
        crc = crc ^ dat[i];
        for (j = 0; j < 8; j++)
        {
            if (crc & 0x01)
                crc = (crc >> 1) ^ 0x8C;
            else
                crc >>= 1;
        }
    }
    return crc;
}

int main()
{
    printf("%x,",CheckCrc());                 //输出校验码 16进制格式
    return 0;
}

查表法优势很大么?感觉计算起来也不是很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