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SmartARM2200教学平台ping实验

楼主(2010-06-06):
(无正文)

网友A:
PING 127.0.0.1是由自己响应的,在网线断开的情况下也会有PING数据回应。如果是在SmartARM2200的开发板上只做的实验,那硬件不会有问题,您看看程序中的IP是否设置在同一网段。

网友B(2010-07-22):
哈哈,LZ只能ping到自己啊!当然是没有ping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