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发射极电阻RE的直流压降问题

楼主(2010-06-07):
在《晶体管电路设计》上册的21页,有句话说:“为了吸收基极-发射极间电压随温度的变化,而使工作点(集电极电流)稳定RE的直流压降必须在1V以上。”不太明白为了抑制温漂就要让RE的直流压降必须在1V以上呢?
不是基极偏置电压VB>0.6(假设VBE=0.6+1/2输入信号的峰峰值,就可以了吗?假设温度减少60VBE就增加了0.15V,那么:
基极偏置电压VB>0.75+1/2输入信号的峰峰值,所以RE的直流压降只要在0.15+1/2输入信号的峰峰值以上不就可以了吗?这样理解有错吗?为什么书上说“稳定RE的直流压降必须在1V以上”呢?

网友A:
此电压越大,温度稳定性越好,温度变化时三极管静态工作点(集电极电流)变化越小。
此电压需要多大,是由对集电极静态电流的稳定程度决定的。对集电极静态电流稳定性要求低,此电压可以取得小一些,要求高当然就应该取得大一些。
此电压值受电源电压限制,此电压值取得大,三极管工作的动态范围将减小。所以作为前置放大时,因工作于小信号状态,此电压可以大些也无妨,但功率级就会受到较大影响,所以功率级往往牺牲一些稳定性来换取较大的输出功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温度升高40℃,VBE减小0.1V(2.5mV*40)为了让温度变化不对静态工作点有太大影响,所以RE上的压降最好是1V以上。1V是0.1V的10倍,这样温度变化引起的IC变化就可以“忽略”了。

网友B:
书上说三极管的发射极电压跟随基极电压变化,相差只是一个pn结的电压降,但如果没有发射极电阻,发射极的电压不是何为零吗?怎样随基极电压变化呢?

看到有的放大电路中是没有Re电阻的,那RE上的压降为0吗

网友A:
4楼:
没有这个电阻(短路),当然该电阻上压降为零。
此时基极电压对“地”,仍是一个PN结压降,但基极电流随温度变化比有电阻时大得多。

网友C:
3楼,理解正确!0.1V相比1.0V相差1%,若是相比2.0V则仅差0.5%了.

网友D(2010-12-12):
我想问楼主的那个问题可不可以用反馈的原理去解释

网友E:
楼主理解不对,抑制温漂意思是减小温度变化对输出影响,而不是满足变化条件就会抑制

网友F:
RE是电压串联负反馈.

三极管受温度变化引起的变化量在IE上,----->IB=IE/(1+B)
而IB又由UBE影响.

UBE=VB-UE

UE=IE*RE

当RE越大时,温度在RE上形成的变化量越高,
RE上形成的变化量越高,反馈到UBE上越明显.....

网友D:
各说纷纭,开始有点思维错乱了,有人能总结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