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三极管的VCE

楼主(2010-06-07):
各位大侠,跟大家请教一下三极管Vce这个参数,我的理解:
1、三极管的Vbe是个固定的值有PN结的材料结构本身的原因造成的,为什么 VCE不是由元器件本身材料构成的?我看到三极管datasheet中的VCE是可以变化的,vce大概大于0.3v三级管就工作在放大状态了。
2、VCE是集射间的电压,这个电压与什么有关?当三极管作为开关使用的时候,vce是否限制了电源电压VCC?

感谢

网友A:
Vbe在小电压也不是固定的,Vce在0.3V接近固定的,这是由材料决定的.
在0.3V以上,Vce是受控制的(其实是电流-电流),还没到材料的不受控极限.就如水龙头一般.
Vce限制电源电压?好像不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vce受vcc的限制是这么理解的:
比如vcc12v,想让vce得到高于12v的电压是不可能的吧

如果vce最大承受的电压是50v,用超过50v的vcc可以吗
问题可能很低级啊,莫笑啊。

楼主:
还有个问题,共射极三极管放大电路中,datasheet中三极管的哪个参数可以表明,我要输入交流信号的幅度不能大于某个值?

网友B:
输入信号幅度要保证基极电流在额定范围内,还要保证VCB小于VCBO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于基电极电流Ib的确定与输入交流信号有关吗?Ib不是由电路的静态工作时有vcc及连在vcc与基极间的电阻Rb决定的吗?

网友B:
如果没有基极限流电阻的话,Ib=(Vin-Vb)/Rb  ,这个基极电流是有最大值的,不能超过。

网友C: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D:
哎,现在的人,教科书不好好读,总是跑到论坛上问这种问题

网友E:
比如说你有1.85,你觉得眼睛有可能会长到1.90米不啊,输入电压极限就差不多是这样的

网友F:
通常三极管工作于放大状态时,发射结加正向电压,集电结加反向电压。
发射结加正向电压,Vbe大体上是固定值(随基极电流有比较小的变化),这是因为基极电流增加在信号源或偏流电阻上压降增大。集电结加反向电压,其值不能由电源确定,而是由集电极电流和负载确定。
Vce大于电源电压是可能的,在变压器负载、电感性负载时就可能出现这种现像。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因为看资料没看懂,才来发帖的。岁数大了,脑力不如以前了,大家包容一下啊。

网友G:
VCE约小,三级管可以调整的输出 V/I范围越大

网友F:
12楼:
岁数大,没有我开始学的岁数大吧?
我34岁时,还不知道运算放大器是什么。

楼主:
多谢maychang老师鼓励!!
最近也感觉自己进步很快,跟大家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由衷的感谢好心人!

楼主:
在物理上集电极与射级没有接触,何来结?
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时,vce根据哪个参数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H:
BJT是电流型器件,Vce必须配合电路整体分析。建议看BJT的等效模型,别拘泥于器件的具体细节。

网友I:
最近正纠结于三极管~学习学习下~

网友J:
又有人鄙视初学者了,我觉得论坛应该是开放性的,和谐的,哪怕有人问0+0等于几,我们都应该真诚相待。如果都是高人,还需要来这里求教么?你可以不屑一顾,你可以不回答问题,指责会有什么作用呢?请你尊重提问题者。等着接砖。

楼主:
回复 网友J:

淡定啊

楼主(2010-07-10):
如果没有基极限流电阻的话,Ib=(Vin-Vb)/Rb  ,这个基极电流是有最大值的,不能超过。
引用 网友B:

现在再看,明白了意思了。

网友K:
各位大侠,跟大家请教一下三极管Vce这个参数,我的理解:
1、三极管的Vbe是个固定的值有PN结的材料结构本身的原因造成的,为什么 VCE不是由元器件本身材料构成的?我看到三极管datasheet中的VCE是可以变化的,vce大 ...
引用 楼主:

兄弟,你在这贴中,所说的VCE是可以变化的。不像VBE是一个固定参数。
那么VCE是不是指 电表红笔压在C上,黑笔压在E上,其读数即为VCE。还是说,VCE与VBE一样是一个三极管的固有参数。不可以人为的简单的改变VCE的值

网友L(2010-08-11):
我要好好学三极管了,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