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入滤波电容计算

楼主(2010-06-07):
当输入为25V交流电压,f=50Hz,功率为22W时,输入滤波电容如何求,有计算公式吗?望各位高手多多指点。

楼主:
现在没分,望高手无偿指点一下。

楼主:
请各位不吝指教:(

网友A:
没有图,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电容。是交流侧,还是整流之后直流侧。

网友B:
这个和你的要求有关,要求掉电后,还要抗几秒,那么电容就大。有一个常用系数3uF/W吧?书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