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作RS232电平转换问题

楼主(2010-06-07):
图1和图2都是TTL和RS232电平相互转换的电路。两个电路只是从TTL转到RS232的电平部分不一样,图1的是虚线以上的部分,图2是红圈里的。我知道图1不能全双工,难道图2能吗?只是因为TX(COM)平时是负电压,即使通信过程中TX(COM)变成正电压,电容也能维持一段时间的负电压吗

网友A:
差不多吧.
通讯时TX就当是交流电,经过二极管整流,电容滤波成直流了.

网友B:
图1不能双工通信,图2可以。
有二极管隔离,电容的负压不影响3脚的信号。

楼主:
谢谢两位。
我比较喜欢3L的回答,也谢谢2L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