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是不是电压暂降造成的?

楼主(2010-06-07):
我用ATMEGA8做一种家用电器控制器,当家里的大空调(2P)打开时,容易出现内部RAM自动改变导致故障,请教各位,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电源电路就是变压器出来的整流滤波稳压,如下图:

楼主:
C15容量是否太小了?
谢谢,各位。

网友A:
继电器加续流二极管了吗?建议采用有两组电压输出的变压器,继电器跟MCU单独供电

楼主:
续流二极管是有,用ULN2003驱动的,就现在这样的电路有没有改进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