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助

楼主(2010-06-07):
有谁用过SL-AVRAD开发板是双龙公司出品的,它怎么没有电源插口。请高手知点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试验器里那根串口通讯线是定做的,上面包含电源接线

如果你丢了那根线,最笨的办法,你给它飞两根电源线,加5V 就OK了

楼主:
那要接在第几脚上啊!那以后要用这个串口怎么办,可以DIY一个吗

网友B:
这根串口通讯线这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