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14使用SWD调试不能通过。

楼主(2010-06-07):
使用keil+Ulink-2调试LPC1114,点了flashdownload后总是报错:target.dll has been canceled.SWD调试不是只需要从Ulink-2上引两根线到芯片的p0.10,p1.3吗?我没有用过SWD调试,使用变压器给芯片提供3.3V电压,从Ulink上引得7,9根线到芯片的SWD端口,keil的设置也是按Ulink使用手册中的设置设置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请高手指教。

网友A:
ulink2,没玩过

网友B:
设置里面能看到内核嘛?
ULINK2是可以正常调试LPC111X的芯片的。

网友B:
内附详细的:ULINK2调试LPC1114芯片的说明。

网友C(2010-07-07):
能否提供ISP资料,应该和LPC21XX差不多吧~~

网友D:
hotpower,ISP可以使用Flashmagic,和LPC21xx差不多,复位判断P0.1电平状态是否进入ISP。

网友E:
keil 的头文件这么个看法!

网友F:
SWDIO      SWCLK    J_nRST     VCC    GND
SYS_RST  自己看着办
除了VCC  GND  以外  10K 左右上拉了吗
SWCLK  10K下拉
我的这样的

网友G(2011-02-10):
需要用ISP

网友H:
装了驱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