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接法:4*1和2*2是一样的么?

楼主(2010-06-07):
有些器件,比如单片机,即可以工作在3V,也可以工作在5V.
假设我可以提供4节钮扣电池,那么可以全部串联起来得到6V,也可以按2*2的方法得到3V。
假设单片机在两种情况下都能正常工作。
那么从工作时间上说,是不是第二种更长一些呢?
谢谢

网友A:
第二种时间长吧,从能量来看,假设单片机工作电流相同,电压越高,消耗功率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