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铁电存储的问题

楼主(2010-06-07):
求助,我现在在铁电中存储接收数据,将下一次要写的地址保存在铁电中某固定单元,这样的话关机再上电以后可以继续从该固定单元读出要写的地址再进行存储。由于每次都写地址到固定的地址,这种方法对铁电的寿命是不是会产生较大影响?有没有什么别的好的方法,用来保存上次的存储地址?
拜托各位提点一下。

网友A:
可不可以找一个区域
每次写不同位置
每次上电寻找第一个非零单元

网友B:
typedef struct
{
     uint start;//数据区起始地址
     uint end;///数据区结束地址
}LogIndex;//记录索引结构体
把这个结构体放到存储器的固定地址,例如0。上电时读取这个地址,然后根据起始地址和结束地址来操作数据即可。增加数据时,必须先写入数据,再更新索引。

楼主:
to  mohanwei
那这个固定地址反复多次读写,会不会对铁电有影响呢?

网友C:
你看下铁电的写次数,够你写了。不知道是1000亿次还是100亿,具体忘了

网友D:
5V供电的铁电芯片一般是10亿次
3.3V供电的则是无限

网友E:
铁电芯片和FLASH、EEPROM等的特性是不同的,铁电芯片的写次数几乎没有限制反而是读次数有限制,这一点和FLASH等正好相反,而较新型号的铁电存储器已改进了设计,读写周期可达100亿次以上,读写楼主放心用吧。

网友F:
铁电的原理决定了它每次只要一读数据就会丢失,所以硬件上就自动增加了读后自动回写的电路,这个回写是自动完成的,所以使用者是感觉不到这个过程的。
正因为这样,所以铁电每读一次实际上也就等于写了一次,所以才会有“读”的次数、寿命现在,又有读和写都是损耗一次寿命,所以会标注“读写次数”参数。

较新型号的铁电存储器读写次数已经很大很大了(3.3V的宣称无限),用来存储参数的话完全是足够了(可以自己去算下每天读多少次能用多少年),
但是也不能像RAM、寄存器那样一秒读它几百几千几万次哦~
——估计知道铁电的特性后没人会那样去用吧?:)

4楼说的方法可以N倍的提高擦写寿命,但必须注意索引本身位置的寿命。而且也不适合铁电,毕竟铁电读也要消耗寿命。

网友E:
所以铁电存储器不适合做程序存储器。

网友G:
写的话有限制,还是会有问题的。比如某公司曾经提到一个案例,不过当时用的是E2PROM,理想情况下写的次数是够了,但遇到特殊干扰的情况,造成频繁写,结果"百万次的写"一下就用光了。

楼主:
谢谢大家了,结贴

网友H:
如果程序有问题,cpu写某个单元100万次很快就会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