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E66

楼主(2010-06-07):
TRACE的功能详细怎么用?

楼主:
就是跟踪断点的问题

网友A:
断点?在程序入口初始化的部分设置一个断点,程序复位后,会停在设置的断点处,按CTRL+C键来追踪

网友A:
是程序出问题了?

网友B:
Trace就是跟踪最近时间程序所运行的代码了。最多可以跟踪大概8200条指令左右。
同时Trace还可以利用IDE66仿真器Trace端口的输入来做一个简单的8信道逻辑分析仪。
具体的请参考IDE66帮助文件。
本来想贴上一个图片,不知怎么总是提示无效图片。有机会再补上一个直观图片吧。

网友C:
楼上繁体字看的好艰难哈,呵呵

网友D:
呵呵,改过来了,是台湾同胞?

网友E:
Trace就是跟踪最近时间程序所运行的代码了。最多可以跟踪大概8200条指令左右。
同时Trace还可以利用IDE66仿真器Trace端口的输入来做一个简单的8信道逻辑分析仪。
具体的请参考IDE66帮助文件。
本来想贴上一个图片, ...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网速的问题也穿不上图片

网友E:
不过你这么一说楼主肯定知道怎么回事了

楼主:
Trace就是跟踪最近时间程序所运行的代码了。最多可以跟踪大概8200条指令左右。
同时Trace还可以利用IDE66仿真器Trace端口的输入来做一个简单的8信道逻辑分析仪。
具体的请参考IDE66帮助文件。
本来想贴上一个图片, ...
引用 网友B:
多谢解释

楼主:
明白,多谢大家,结贴了

楼主:
分数这样分配可以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