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W的电源输出400MV的纹波,请大家帮忙呀

楼主(2010-06-07):
做了个5W的电源,输出5V.输出电流1A,输出电容1000UF,现在出现纹波大有400MV左右.变压器参数是:EFD15磁芯,初级155圈,电感量1.5MH.次级是8圈,辅助是28圈,中柱磨气隙0.2MM左右,附件是电路原理图

网友A:
纹波大,可能是布线不合理所致。这要根据电路板才可以分析。
从原理图中看,5V绕组二极管接法与通常作法相反,绕组两端均不接地。这种接法从原理上没有问题,但实际上这种接**使纹波变大。纹波变大的原因是变压器绕组之间分布电容不接地所致。

楼主:
有这回事,那反过来试试

网友B:
输出滤波改成PI结构就好了。

楼主:
PI结构是什么,还有就2楼的说法经我试验,影响不大呀.现在串了电感纹波下到30MV,但是我电感放不下去呀,这问题还是没解决呀

网友A:
PI结构即楼主Vcc那路输出的滤波结构,但电阻应该改成电感。
楼主在整流二极管上并联了个电容,而且比较大。这个电容是会使纹波增加的。

网友B:
同意maychang大师的说法。

网友C:
看到楼主的电源有两位大师在点评真好呀 ,

网友C:
可怎么就不给我的指点呢.:Q

网友C:
经验:c8太大会使噪声加大,我一般使用102P+100R同那二极管并.
不知道会什么使得噪声大?难道电流反方向从电容上跑过去太多了??

楼主:
VCC的限流电阻改成电感,需要什么样的电感,因为这块板比较小,没什么位置.就好是0805贴片就行

网友D:
C8应该是用来保护肖特基的吧  但是这样会使一些信号未经过整流直接流到输出端  这样纹波就比较大了  那么在电容上串联个电阻纹波应该会衰减~·

网友E:
测量的时候示波器接地线太长了吧,它会作为一条天线发射电磁波

               一般都是在输出并一个1u的瓷介和电解。。

网友(2010-07-15):
你要做5V ,1A 的,我给你个现成的方案,需要详细资料的可以联系我 ,我这有好多现成的方案。qinjun1215@126.com

1# glodc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