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控制无刷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0-06-07):
(无正文)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无刷电机,有没有霍尔信号或者其他的信号?

网友A:
问题很好解决的,无传感器的就加个启动程序,有传感器的开始读一下传感器信号,然后驱动,很容易的!

网友B:
无传感器怎么检测当前的位置呢,如何写启动程序呀

网友C:
呵呵,根据感生电动势来判断位置啊~

当然,最开始要做一个逐渐加速的旋转磁场,让转子也跟着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