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无刷电机驱动

楼主(2010-06-07):
我的驱动电路是L6390D+STGP10NC60KD,现在用显示波器量LIN,HIN输入正常,现在问题是LVG输出15伏的波型正常,HVG只输出不正常的波形,7-8伏.有没有解答?ST的技术支持,都不知那里找.

楼主:
没人回答吗?香版,ST的L6390D 这些蕊片,支持找那里?我用IR的方案,一个电话过去就解决问题,ST总是找不到那里支持.

楼主:
已经用示波器量了,就是发现,HVG只输出不正常的波形,7-8伏. 不知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A:
其实ST的Driver和IR的原理没啥区别阿,问问IR的不也一样,呵呵。开个玩笑。ST的支持还是不错的。
如果这就是楼主实际的电路的话,最大的问题就是15V的电源的电容太小了吧,至少搞个几十微法的电容吧。
自举用的2uF,电源电容必须是其10倍以上。

另外弱弱的问问,你有没有先导通下桥壁啊,给自举充充电。

网友B(2010-08-24):
不是这么懂技术,纯帮顶

网友C:
6楼说到点子了。下边沿的完全功率管导通过没有?导通后有没有把 PHASE_A 线拉到地没有?别 W9 都没有连到地哦!这两个条件才能保证给自举电容充分充电。
自举的电容也需要再增大一点。
再有,VBOOT 漏电吗?芯片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