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感值的选择

楼主(2010-06-07):
一直困扰一个问题,比如一个电路供电5V,工作电流有100MA,给这个电路供电时我一般会放一个LC滤波,请问这个电感量的值如何计算?还需不需要其它的参数来计算电感值?

网友A:
应该还需要电源的纹波频率和幅度吧。

楼主:
比如纹波有50mV,频率约为10KHz左右

楼主:
对,就是想要计算这个电感量的值用多少合适,有什么公式吗

网友B:
既然是LC低通滤波,LC回路谐振频率必须远低于纹波频率。
L必有一定电阻,电阻应该小到其上的电压降你可以接受。例如0.2V的压降可以接受,那么电感的电阻应该小于2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