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电路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楼主(2010-06-07):
请问各位大虾,附件中这种波形变换怎么用电路实现啊,就是把波形1中的0点部分去掉,同时把剩下部分波形输出周期跟波形1的周期保持不变?(波形1是一个周期的波形),如果是正弦电路的话输出如图2所示

楼主:
能实现的话可以联系我啊,高价求!!!

网友A:
有现实意义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场有个霍尔的传感器就是这种原理的,但是不知道电路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可能是霍尔的传感器特性带来的,不是电路需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好像霍尔的特性就是真实反映测量信号,真实的信号就是波形变换前的信号,应该在霍尔传感器输出后还单独有一个波形变换电路实现这种波形变换,其意义可能使因为霍尔元件感应到的原始信号脉宽太窄,直接输出后有可能受到干扰,误将毛刺认为是真实信号,因此做这样一个变换将信号脉宽变大,防止毛刺干扰

网友B:
储能元件重新控制一下应该能实现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里图波形图可能画的不是很标准,实际的波形中信号脉宽很窄,基本近似于脉冲信号,一周期内有30多个,脉宽就变大了;不过如果用正弦信号测试的话,输出不变仍为正弦信号,幅值与周期均不变

网友C:
把原来的周期加倍,再整流?不太懂,下意识的认为,等高手解答

网友D:
意思没看太明白。
变方波,再低通

网友E:
2分频再绝对值

网友F:
个人觉得,没必要对波形进行处理。

不知LZ整理波形是想要达到什么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