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倍增管信号放大问题,恳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6-07):
如题,老板最近要俺做个光电倍增管信号放大电路,我用AD797搭了个同向比例放大电路,原理图和PCB的布局布线都严格按照 AD797技术手册上做的,而且决定增益的两个电阻用的是高精度金属箔电阻,放大倍数2.5倍。
做出来的效果很差,主要的问题是扫描出来的背景很不均匀,AD转换值波动太大。
我曾经把干电池经过电阻分压接在AD转换器的输入上,AD转换结果最大变化8个数,说明AD转换器的性能不错。然后我又将干电池接到AD797的输入上,但AD转换结果波动仍然很大,从0-1000左右,于是我就怀疑运放发生振荡,但是在反馈电阻上并联了20pf电容后 ,依然没有改善。
光电倍增管是 日本滨松 H9307  AD转换器是 AD7665 。
以上这个问题改如何解决? 恳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怀疑是不是振荡的话用示波器看看,再用万用表看一下AD797的输出。

网友B:
光电倍增管2.5倍????

光电倍增管是电流输出,其输出内阻相当高。应该用I-V转换电路,输入内阻越小越好。
这个应用重点应该了解光电倍增管本身、负高压电路以及分压电阻的设置。放大电路本身用典型的I-V转换电路即可。找一下滨松的手册,里面应该有详细的用法

此外这个帖子如果发到电测仪表拦目里可能了解的人会多一些

网友C:
3楼是内行。

楼主:
光电倍增管2.5倍????

一看题目就知道外行了点。光电倍增管是电流输出,其输出内阻相当高。应该用I-V转换电路,输入内阻越小越好。
这个应用重点应该了解光电倍增管本身、负高压电路以及分压电阻的设置。放大电路本 ...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日本滨松的 H9307-02,内部有AD825做的IV变换,输出0-1V。

楼主:
有没有朋友用过滨松的模块呢? 说一说吧 。

楼主:
3楼是内行。
引用 网友C:

需要大家帮忙。

网友D:
你这个电路应该比较简单,都0~1V的信号了,用示波器一级一级的观察信号,先定位是哪部分出来问题,再进行分析!

网友E:
干脆找浜松的技术支持。

看您的意思,光电倍增管模块没问题。

应该还是AD797这块儿了。用示波器看看AD797各个引脚的波形吧。

网友F:
一个小小的玻璃管子卖千元以上,这个生意不错。。。
曾经看到过有半导体的光电倍增管,低压工作的,体积非常小。

网友G:
浜松光电倍增管模块没有用过,我用的是浜松的闪烁探测器CH141,单纯的一个光电倍增管内置碘化钠晶体。
感觉推荐的或者现有产品中的电路有问题。所以自己做的分压和门槛比较电路,用示波器看波形正常。
我们当时用的放射源是铯137,电路要求统计不同能量光子的数量。结果和物理规律相符。
后来我们用更好的原理解决了原来的问题,没有用放射源。电路没有最终用到产品上。
不知道lz的晶体和放射源是什么?

另外,如果能够不用放射源,改用其他原理,那就改方案,成本高一点没问题,关键是用放射源太麻烦!

楼主:
你这个电路应该比较简单,都0~1V的信号了,用示波器一级一级的观察信号,先定位是哪部分出来问题,再进行分析!
引用 网友D:

恩,这个工作我也曾经做过,用示波器看不到明显振荡,但有时用手触摸AD797时,输出会发生明显改变,比如AD797直接输出+10.8V(AD797是+/-12V供电),即AD797输出了正电源轨,这种现象是不是振荡呢 ?示波器用的是泰克 DPO 3034

楼主:
干脆找浜松的技术支持。

看您的意思,光电倍增管模块没问题。

应该还是AD797这块儿了。用示波器看看AD797各个引脚的波形吧。
引用 网友E:

滨松的人我们也找过,北京滨松和日本滨松都到我们单位来过,他们也看到了背景不均匀的问题,北京滨松技术水平有限,日本滨松似乎有所保留,而且说的日语沟通起来不便,于是这个问题就一直没有解决。给你贴张电路图,这个图是最早的原理图,用的是op27,同样有背景不均匀,AD转换突变的问题,你看看这个图有什么问题 ?

楼主:
一个小小的玻璃管子卖千元以上,这个生意不错。。。
曾经看到过有半导体的光电倍增管,低压工作的,体积非常小。
引用 网友F: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曾参观过滨松在廊坊的生产线,很复杂的,流程很多。他们厂里用的都是爱德万的测量仪器。

楼主:
浜松光电倍增管模块没有用过,我用的是浜松的闪烁探测器CH141,单纯的一个光电倍增管内置碘化钠晶体。
感觉推荐的或者现有产品中的电路有问题。所以自己做的分压和门槛比较电路,用示波器看波形正常。
我们当时用的 ...
引用 网友G:

恩,我用的这款H9307-02是光电倍增模块,不是光子计数器,用来测量一定波长范围内的光,但这款模块的敏感度比较低,不能用来测量单个光子。
用9307这个模块测量荧光,荧光是由其他物质激发出来的。

网友B:
换运放吧

AD797 的相位裕度太低,到1MHz的时候已经降到20°了,有点风吹草动就震荡起来了。
这里有个台湾人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从内容到形式都可以借鉴一下:
http://www.andaudio.com/phpbb3/v ... =80524&p=721626

网友H:
PMT出来的信号得转换成电压后,再放大百倍以上呀!

网友G:
lz在1楼说“将干电池接到AD797的输入上,但AD转换结果波动仍然很大”,那肯定AD797用法有问题,先让AD797稳定。
但lz又说浜松都来人了,是背景不均匀的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
背景不均匀可能是信号源本质上就是不稳定的?还是光电倍增管模块不稳定?

0-1v信号也比较大了,直接用数字表或者示波器看是否正常。
lz应该先把问题定位,再解决。

说一下背景不均匀问题:
我们开始用传统的电路检测光子能量,结果发现背景不稳定,而且没有规律,比如说突然在太阳升起的时刻,光子数大量增加,但是也有例外,大家开玩笑说是切尔诺贝利的乌云飘过来了。后来所有电子部分重做才稳定了。

网友B:
刚看了你的图

AD797 推荐是低内阻信号源场合使用的。手册中推荐的电阻阻值不超过1K。
你图中的电阻值超的多了些
感觉你调试程序应该没什么问题,先用电池获得稳定输出后,仍然有问题再找滨松打架。

网友G:
lz在7楼的回复还是删了吧!
19楼的回复说明了你7楼的判断不对。
其实大家都是善意的帮忙,所以lz还需要有一颗感恩的心!

网友I:
运放输出端直接并联电容(C507),能稳定才怪……

网友J:
楼主将光电倍增管用错了
光电倍增管的输出端应该用IV转换电路,而不是什么同向比例放大。
这个是正解!
另外你的光电倍增在使用中放置在什么地方当中?它的密闭性又如何?
这些都会影响到你测量的结果。
另外,光电倍增管在使用前应该预热一下,楼主又是否注意到了呢。
总的来说,你的主要问题出在电路上,绝对应该是IV转换
后面提到的希望楼主也注意下。

网友K:
N年没见过这玩意了

网友L:
我是真空行业的,这个行业有光学膜厚测量仪,就是检测光电倍增管输出信号的幅度大小的。他的做法是首先调制光源,当调制光被倍增管检测时,输出调制频率的方波信号,经过前放、带通、相敏检波,再直流放大输出。我是做这个仪器的,我没有仔细看你们前面讲的,但我认为最好还是要调制光,不调制很难做稳定的,做稳定的话时间常数很长。

网友M:
楼上说的对。
其实不管对错,都要虚心,没有人有义务为你服务。

网友N:
7# oldcat8999 maychang大侠说3楼是内行,那么3楼的话99.9%是对的。

网友O:
弱弱的问一句,什么叫背景不稳定??光电倍增管采集的是能力粒子信号,输出的也是脉冲.

楼主:
换运放吧

AD797 的相位裕度太低,到1MHz的时候已经降到20°了,有点风吹草动就震荡起来了。
这里有个台湾人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从内容到形式都可以借鉴一下:
http://www.andaudio.com/phpbb3/viewtopic.php?f=18&t=80 ...
引用 网友B:

看了那个台湾人的回答和AD797的技术手册,确实是这样的,AD797的相位裕度太小了,很容易振起来,这一点在设计时没有注意。
可是现在电路板已经做完了,四层板。在现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才能使AD797不震荡呢?

楼主:
PMT出来的信号得转换成电压后,再放大百倍以上呀!
引用 网友H:

恩,我用的是H9307模块,它的内部有个AD825做IV变换,反馈电阻是1M欧姆,可以实现1uA-1V的转换,所以H9307模块输出电压是0-1V。我在此基础上做的放大。

楼主:
lz在1楼说“将干电池接到AD797的输入上,但AD转换结果波动仍然很大”,那肯定AD797用法有问题,先让AD797稳定。
但lz又说浜松都来人了,是背景不均匀的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
背景不均匀可能是信号源本质上就是不稳定的?还是光电倍增管模块不稳定?

0-1v信号也比较大了,直接用数字表或者示波器看是否正常。
lz应该先把问题定位,再解决。

说一下背景不均匀问题:
我们开始用传统的电路检测光子能量,结果发现背景不稳定,而且没有规律,比如说突然在太阳升起的时刻,光子数大量增加,但是也有例外,大家开玩笑说是切尔诺贝利的乌云飘过来了。后来所有电子部分重做才稳定了。
引用 网友G:

你好,你考虑的很全面:
1、现在看起来AD797确实存在自激振荡的问题,我打算今天用信号发生器产生一定频率的正弦波和方波,输入到AD797上,然后用示波器看看AD797的输出,再确认一下震荡的问题,晚上做完实验再上来汇报。
2、我前几天怀疑AD797发生震荡时,在AD797的反馈电阻上并联了20pF的电容,但没有明显效果。除了这个办法,还有别的方法补偿相位、防止震荡吗?
3、北京滨松和日本滨松的人都来过,背景不均匀的问题是:比如激光器输出的光经过衰减片衰减后,打在光电倍增管上,激光器的功率是非常稳定的,这一点可以通过光功率计来测量,那么按理说,光电倍增管的输出应该也是比较稳定的,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光电倍增模块的输出是一个直流(比如0.8V)叠加了一个小的交流(比如0.2V),而且这个交流成分的频带很宽,这也是我使用高摆率放大器的原因。产生这个交流成分的原因是:光子在单位时间内打到光电倍增管的光电面的数量是不同的,由此产生了交流成分。但现在看来主要问题是AD797的震荡问题,光电倍增模块的问题我回去再测试一下。
4、但即使AD797震荡的问题解决了,似乎还有新的问题,请看一下我在13楼帖的电路图,这张图是原先使用的放大电路原理图,运放使用的是OP27。按照这个原理图,我们曾经布了5-6版PCB,其中只有一版PCB的放大效果较好,没有背景不均匀的问题,其他版本都存在背景不运均的问题,这个情况就很让我费解了,PCB布线会对放大电路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吗?
5、请问你有什么联系方式吗,比如手机?电话里聊吧。

楼主:
刚看了你的图

AD797 推荐是低内阻信号源场合使用的。手册中推荐的电阻阻值不超过1K。
你图中的电阻值超的多了些
感觉你调试程序应该没什么问题,先用电池获得稳定输出后,仍然有问题再找滨松打架。 ...
引用 网友B:

恩,我在13楼帖的图是原先使用的原理图,用的OP27,这个电路同样有背景不均匀的问题。
AD797的原理图是严格按照DataSheet做的:电阻选择、电源去藕、PCB布线等。

楼主:
lz在7楼的回复还是删了吧!
19楼的回复说明了你7楼的判断不对。
其实大家都是善意的帮忙,所以lz还需要有一颗感恩的心!
引用 网友G:

已删.

网友B:
几点建议:

1、如果后级放大仅2.5倍,对放大器大选择应该要求应该不是很高。我印象中OP27是高输入阻抗的,有些难以控制。在这个场合似乎也不合适。
2、既然有A/D采样,那个调零电路是不是能撤消?零点完全可以通过后期运算消除。这种放大电路中电位器的稳定性(还有调零电源的稳定性)都是个大问题。
3、前级运放只前最好对地接一个电阻以降低信号回路的阻抗,这样可以大大降低空间干扰的幅度。如果频带足够的话滤波电路的时间常数也可以增加,至于由此引起的信号衰减完全可以用提高后级增益的方法来弥补。
4、不知你所说的测量不均匀是时域的还是指空间的?如果是后者,可能会牵扯到光学系统的成像问题,不是单电路方案能解决的。如果是时域不均匀,那可能有的问题就是照明系统的稳定性、和负高压电源的稳定性问题。另外还有前面22楼提到的是否有足够的预热时间(视要求不同,比较严格的应用可能会在一个小时以上)以及密封问题。

5、分开检查吧:前端信号的幅度应该已经不低了,接一个假负载后只要用4位半万用表和示波器应该就能分辨问题所处的位置了。

网友G:
如果是ad797问题,换一个引脚兼容的运放,这个我经验不多,但21ic高手如云,不难解决。

要判断光电倍增模块有无问题,并不简单,可能用在其他场合正常,但不一定能满足你的要求,这不单纯是浜松的问题。关键要看光电倍增模块输出的波形能否准确的反映你需要的信息,一般的,如果和物理学理论吻合的话,信息就是可用的。

如果确定是光电倍增模块不合适,发Email到j1732@126.com

另外,24L建议很好。

楼主:
运放输出端直接并联电容(C507),能稳定才怪……
引用 网友I:

C507这个电容我也注意到了,这个电路原理图不是我画的,而且C507在实际使用中没有焊接。

楼主:
楼主将光电倍增管用错了
光电倍增管的输出端应该用IV转换电路,而不是什么同向比例放大。
这个是正解!
另外你的光电倍增在使用中放置在什么地方当中?它的密闭性又如何?
这些都会影响到你测量的结果。
另外,光电倍增管在使用前应该预热一下,楼主又是否注意到了呢。
总的来说,你的主要问题出在电路上,绝对应该是IV转换
后面提到的希望楼主也注意下。

引用 网友J:

恩,我用的是日本滨松H9307-02模块,它内部已经用AD825做了IV变换,反馈电阻是1M欧姆,实现1uA-1V的变换。从模块出来的已经是0-1V的电压信号了,我对这个电压做了同相比例放大。
光电倍增管放在金属盒内,金属盒屏蔽接地。9307模块内部封了胶,所以密闭性应该不错。我一般使用前预热20分钟。

楼主:
N年没见过这玩意了
引用 网友K:

恩,这玩意还能探测微弱的核辐射呢。

楼主:
我是真空行业的,这个行业有光学膜厚测量仪,就是检测光电倍增管输出信号的幅度大小的。他的做法是首先调制光源,当调制光被倍增管检测时,输出调制频率的方波信号,经过前放、带通、相敏检波,再直流放大输出。我是 ...
引用 网友L:

你好,调制光是个不错的方案,能够消除暗电流和背景噪声的影响,我们也曾经考虑过这个方案,但我的光电倍增管测量的对象是一个快速变化的荧光信号,调制光方案响应速度不够,所以不能用这个方案。

楼主:
弱弱的问一句,什么叫背景不稳定??光电倍增管采集的是能力粒子信号,输出的也是脉冲.
引用 网友O:

背景不稳定这个说法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具体解释一下:就比如将一束功率稳定的激光打到光电倍增管上,然后通过I-V变换、比例放大、AD转换测量输出电压,按理说光的功率是稳定的,AD转换的结果应该也是比较稳定的,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AD转换结果最大和最小值相差1000左右,所以背景不稳定。

网友E:
我认为不要再在PMT模块上纠缠了。因为LZ用干电池做AD797的信号源也是有不稳定的问题。

想问一下AD797的电源是用三端稳压器实现,还是直接用的开关电源模块来转的?

系统中是否有其他的射频信号?

你测的是荧光,那激发光源是什么呢?是否会是大功率信号的干扰造成的。

因为您用OP07也有同样的问题。

还有,您一直没说说明是否用示波器观察了AD797的输出波形吧?

要是震荡了,看看震荡频率多少呢?

为了检测系统中是否有其他的干扰源,在一本书上看到说,可以用调幅收音机,四处寻摸一下噪声,大概可以检测几百khz的频率。

还有,可以用手在运放处,沿着信号线寻摸一下,看震荡是否有消除的时候,或者改变。

楼主:
回复 网友E:
认为不要再在PMT模块上纠缠了。因为LZ用干电池做AD797的信号源也是有不稳定的问题。

想问一下AD797的电源是用三端稳压器实现,还是直接用的开关电源模块来转的?

系统中是否有其他的射频信号?

你测的是荧光,那激发光源是什么呢?是否会是大功率信号的干扰造成的。

因为您用OP07也有同样的问题。

还有,您一直没说说明是否用示波器观察了AD797的输出波形吧?

要是震荡了,看看震荡频率多少呢?

为了检测系统中是否有其他的干扰源,在一本书上看到说,可以用调幅收音机,四处寻摸一下噪声,大概可以检测几百khz的频率。

还有,可以用手在运放处,沿着信号线寻摸一下,看震荡是否有消除的时候,或者改变。

谢谢回复:
1、AD797的电源是用7812和7912实现的+/-12V,实测纹波很小,10uV吧,7812和7912前是7815和7915,7815和7915的输入是开关电源。
2、电路板上还有150MHz的DSP,50MHz的FPGA,以及50MHz的外部总线,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两者分开布局布线,通过磁珠单点共地。
3、荧光信号是由570nm或者675nm激光激发出来的,这个激光器的功率应该不大。同时机器上还有若干个步进电机和一个伺服电机,但电机和电路板之间有屏蔽金属板隔离,所以应该也没有影响。
4、我在13楼帖的那个图,是以前使用过的电路图,这个电路有个很奇怪的问题:按照这个原理图, 我们曾经布了多个PCB,其中有一版PCB的效果非常好,背景非常干净,没有突变现象,而其他版本PCB效果就很差,我仔细看过他们之间的差异:基本的布局布线都是相似的,差异很小,这个就让我很费解,找不到原因。
5、昨天用信号发生器产生100Khz、200KHz、1MHz的方波、正弦波信号输入到AD797上,用示波器观察输出,方波时:AD797的输出有明显超调,超调30%左右,增大反馈电阻上并联的电容,超调减小到15%,在方波的高低电平处可以看到震荡,但不明显。正弦波时:AD797稳定跟踪信号,没有观察到明显的震荡现象。我晚点把图贴上来。

网友A:
方波时,AD797超调30%说明,系统相位裕度很小,你最好把你用得原理图797的贴出来。

网友P:
我支持8楼的兄弟,先确认是哪个地方出问题了再对症下药,否则就是乱猜 。输出0~1V,稳定吗?也就是说进入到运放钱的信号稳定吗?如果稳定,运放出来的信号不稳定那肯定就是运放的事,如果稳定再向下一级测,看是否是AD的问题,这样先确定问题的位置。我做过单光子计数,也出现过北京噪声大不稳定,而且没有规律的现象,其实就是干扰控制的不好,滨松的信号屏蔽的很好,抗干扰能力强,所以他的信号稳定性很好。
你先按照我说的吧问题出在具体哪个部位看看搞明白再说。然后大家再一起分析下。

网友E:
根据楼主的帖子是反馈电阻并20pf电容。不过在AD797的datasheet中,有下面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