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设计的共射放大电路,麻烦大家指正不当之处!

楼主(2010-06-07):
各位前辈,菜鸟第一次根据需要,自行设计的单管共射放大电路:要求电路输出5w,输出电压vo=10v。放大电路用来驱动升压变压器,初级匝数及电感可以根据放大电路的最大功率输出设计。
三极管用的BU406,输入正弦信号,幅度10v,频率360k
1、请大家帮忙看看电路中的不当之处。
2、对输入交流信号的幅度10v,我不确定对三极管的安全有没有影响,是否需要在信号与基电极间加一电阻?
3、对于输出vo=10v,要求输出功率5w左右
4、从已知电路中各电阻参数计算静态工作点好计算,但从0设计电阻参数比较麻烦啊。(求助)

感谢大家,多多鼓励我这老菜鸟。

楼主:
电路图

电路图,老贴不上去,最近论坛不是很稳定。

楼主:
终于发上图片来了。麻烦大家给看看吧,指正一下。

网友A:
不管10V是峰值还是有效值,都有问题,电阻功率不够,直流工作点不合理,基极直流电位只有4V,肯定会截止失真,除非10V是峰峰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来问题还真不少,电阻都是用的计算值,实际用时,会各乘以计算值2倍。
BV我是按照课本讲的取(3~5v)我取的4v,三极管截止失真跟Bv有关还是IB有关?
我取β=50,IB=20ma,参照bu406的输出图表,三极管没到截止区,我担心ib取值大了,会输出不了那么大的电压了。

感谢回复。

网友B:
每一本介绍三极管设计的书介绍的方法都不一样,搞到我都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设计三极管放大电路

楼主:
谢谢回复者,你们辛苦了。

网友A:
你想啊,基极直流电位4V,假设你输入信号峰值到了负的5V,那么叠加起来基极电位不就小于0了,这样发射结反偏,三极管当然截止了

网友C:
输入阻抗也太低了吧,效率不是很好,输入电阻大楷为30欧姆,若信号源内阻为30欧姆,那么加在三极管的电压只有5V,所以没出现截止失真。LZ的信号源内阻有多大?

网友C:
发射极电流有400MA,三极管的PC是比较大的,不知道该三极管是否能承受的了,LZ看看三极管的集电极最大功耗是多大,不要烧了三极管

网友D:
北京蓝阳鼎点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是专业研发生产各种热工测量传感器和智能仪表的供应商。 www.lanyangdd.com

网友D:
设计的 非常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信号源输出阻抗50欧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集电极pc=60w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源电压vcc=24v,放大电路输出功率5w,输出电压幅度10v(有效值3.53v
静态工作点的设计过程:
1、根据输出计算IC=5w/3.53=1.41a
2、由β取的50,计算IB=1.414/50=28ma
3、对上电路取I1=10IBVB=4V.计算I1=0.28a,即:I1=VCC/R1+R2=0.28A,从而得出R1+R2= 85.7欧姆
4VB=(VCC/R1+R2)R2=4V,可以计算R2=14.28欧姆,同时得R1=71.4欧姆
5ICIE,IE=VB/Re,得Re=4
/1.414=2.8
欧姆

6VCE=VCC-IC*RC-IE*RE,计算RC=
   (在这里我不知道,vce是指幅度,还是峰值?)
对于放大电路静态工作点的计算过程,是先设定IB,在计算其他参数,还是根据输出条件计算IB等其他参数?

感谢大家给看看吧。实在不会了。

网友C:
电阻R1,R2是为三极管提供静态偏置的,LZ可以将其阻值提高,把输入电阻加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阻R1,R2提高了会不会使IB降低?

网友C:
输入信号10V,360K,输出也是10V,那不是电压放大,应该是放大电流了?

网友C:
LZ找maychang给你分析一下吧

网友E:
R1和R2要增大点,提高输入阻抗

楼主:
你这个电路,属于甲类放大器,这种放大电路通常用来放大小信号,也就是说主要是用于电压放大,而不是功率放大,你的输出功率高达5W,采用甲类放大,这是第一个错误,后面的计算都是基于这个错误的基础上的,已经没有分析的必要了
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

网友F:
你这个电路,属于甲类放大器,这种放大电路通常用来放大小信号,也就是说主要是用于电压放大,而不是功率放大,你的输出功率高达5W,采用甲类放大,这是第一个错误,后面的计算都是基于这个错误的基础上的,已经没有 ...
引用 网友G:

人格分裂了?
用于音响功放的话,10W一下甲类放大器还是不少的
前面的分析里第一步设置静态Ic的时候就有问题,甲类输出效率只有25%的,如果不考虑信号幅度,是50%。实际应用中一般静态功耗要设置得比输出的4倍更大,才能保证失真度
-----------------------------------------
各位前辈,菜鸟第一次根据需要,自行设计的单管共射放大电路:要求电路输出5w,输出电压vo=10v。放大电路用来驱动升压变压器,初级匝数及电感可以根据放大电路的最大功率输出设计。
三极管用的BU406,输入正弦信号,幅度10v,频率360k

输入输出都10v?

楼主:
回复 网友F:

感谢帮助!
1、确实没有考虑功耗这块。您的意思我要输出5w,起码计算静态功耗时,要用20w的功耗来计算静态工作点?
2、“用于音响功放的话,10W一下甲类放大器还是不少的”,您的意思,我设计的这甲类放大的功率还是可以的,起码没有原则上或方向性上的错误?

网友F:
你给的设计要求不够明确,建议调整后再做
功率输出单独做一级比一级放大器容易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1、基极直流电位怎么确定?我看康华光模拟课本在分压式偏置电路中VB=(3v~5v)。而有的资料介绍中,VB取0.9v,这两种取值在计算Re时会得到差别很大的值。是否是因为输出功率大小而定?
2、以典型分压偏置共射极电路中,在设置静态工作点时候,是先假定ic的大小跟UCE=vcc/2以及放大倍数后,并据此计算rb1、rb2、rc、re的值?现在对设计的步骤出现疑问。
3、放大电路的vo就是vce吗?如果输出是正弦波的话是指幅度还是指峰值?

楼主:
感觉设计时选取ic的值得根据三极管datasheet提供的参数,选取合适的ic跟ib。所以设计的第一步就是选取三极管并根据其datasheet选取合适的ic。
谁能提供个设计静态工作点的步骤看看?

楼主:
第二次电路,输出功率1w,输出电压vce=6v,ic=0.1a

楼主:
麻烦大家给看看指正错误!
取ib=20,vb=0.9v

网友H:
c1无极性电容10uf得3块钱吧

网友I:
25楼这话说的不妥, 楼主该回去恶啃一周的模电书

网友J:
三极管静态工作点不正常,还是先复习一下模电吧。

楼主:
打击人啊,我就是看着模电课本设计的啊
继续看

楼主:
34楼

能否指点一下,哪个地方错了,错在哪了啊。帮人帮到底啊

网友G:
你是不是可以先选一个IC,然后IC≈IE,再取VE=2V。VE取2V的理由假设三极管温度变化在60~80℃,那VBE变化0.15V到0.2V,为了这个电压变化对IC影响可以忽略,取VE=2V(10倍的VBE变化),那VB就是2.6V。当然前提是:出现在VBE的交流信号不能比2.6V小。
假设按你的VB取0.9V,温度升高60℃,VBE减小0.15V,IC就比原来升高了50%。
(0.9-0.6+0.15)/RE=0.45/RE;
常温的IC是(0.9-0.6)/RE=0.3/RE;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想想啊,再跟你交流。
我现在就是想知道设计的步骤,比如设计单管功率放大器,第一步该根据哪些参数确定选管。第二步根据电路哪些参数确定管子的静态工作点。而课本上只是罗列了些公式,看着比较头大。对于静态工作点的选取,我都是采用下图中的经验公式,不知道下图中的公式有没有使用局限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的很对,我用仿真根本没有波形输出
现在想想,可能是我选取的电路形式不对!
我想实现输入信号频率360khz,幅度10v,信号的功率放大,输出信号幅度10v、功率5w。电路应采用电流放大的形式,我用的单管共射极电路(小信号电压放大的电路),从根上就错误了。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
maychang老师也不来了,其实我很不想做道旁儿的,老人家最好是在休息完了的情况下给大家答疑。

网友F:
做成两级,一级放大信号幅度,共射,第二级共集,放大功率
这样要容易很多,工作点设置也没这么多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bbyeah工程师:
您好,首先感谢您的热心回复。
我想问问,现在输入信号的幅度已经比较大了(-5v~5v),还用第一级的共射放大吗?
第二级共集放大电路我大体设计了一个,如果方便麻烦您给看看,指出错误。
https://bbs.21ic.com/icview-179192-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想想啊,再跟你交流。
我现在就是想知道设计的步骤,比如设计单管功率放大器,第一步该根据哪些参数确定选管。第二步根据电路哪些参数确定管子的静态工作点。而课本上只是罗列了些公式,看着比 ...
引用 网友G:

请教大家个问题,上图中Ub的取值为(1/4~1/3VCC),这是个经验公式。我想请教大家这个Ub的取值是否跟输入信号的幅度有关?Ub的取值是否就是跟输入信号叠加后应该大于三极管的Ube?只有这样,三极管才不会截止?不知道对否

网友G:
请教大家个问题,上图中Ub的取值为(1/4~1/3VCC),这是个经验公式。我想请教大家这个Ub的取值是否跟输入信号的幅度有关?Ub的取值是否就是跟输入信号叠加后应该大于三极管的Ube?只有这样,三极管才不会截止?不知 ...
引用 网友G:

是的,Ub的取值肯定是有大于三极管的Ube才行,最开始天神下凡大哥不是说了,你的管子会截止吗?

楼主:
谢谢啊,我理解了。

网友G:
你是不是可以先选一个IC,然后IC≈IE,再取VE=2V。VE取2V的理由假设三极管温度变化在60~80℃,那VBE变化0.15V到0.2V,为了这个电压变化对IC影响可以忽略,取VE=2V(10倍的VBE变化),那VB就是2.6V。当然前提是:出现在V ...
引用 网友G:

这个说法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G:
自己否定也是进步。对vb点的取值还是明白了,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