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正弦波的峰峰值和有效值关系是什么?

楼主(2010-06-07):
看以前的书,正弦波的峰峰值=有效值×根号2,可是,又有说峰峰值=2×有效值×根号2,不明白到底哪个对。很迷惑,三角波和方波的呢?

网友A:
对正弦波,前一个,是峰值。后一个,是峰峰值。
方波(完全对称)有效值等于峰值,有效值为峰峰值之半。
三角波(完全对称)有类似的关系,但比例系数我忘记了,需要计算。

网友B:
三角波,有效值等于峰值的1/3^0.5。

楼主:
谢谢maychang老师和HWM老师的解释。

网友C:
基础知识也很重要  呵呵

楼主:
恩,谢谢,一直在看书呢

网友D:
如果你使用MATLAB的话拿个信号源仿真一下就知道了。正弦波的峰值=根号2倍的有效值。而峰峰值是峰值的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