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无刷电机不能启动,要用手拨一下才行

楼主(2010-06-07):
我用单片机控制的无刷电机,现在能是能让电机转起来了,可是要用手去拨一下才能启动。请问各位前辈,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晕死,启动时候木有转动,也就没有电动势。。。  你手拨动一下, 就给他一个反电动势。

。。。  先用程序进行步进拖动,一边拖动一边检测反电动势。
当捕获到反电动势,停止拖动, 进入闭环控制。  这个过程很短的。

当然, 拖动中要有柔加速,要有防堵死等。

网友B:
楼主的电机是有感的还是无感的?

楼主:
2L:
步进拖动,就是按电机步进的时序给他主动换相吗??
捕获反电动势?怎么个捕获法?

楼主:
3L:
我的电机是离心机,电机在里面,拆不出来,我不知道是有感还是无感。
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C:
电机的启动电容是多少啊?

网友D(2015-12-02):
给了步进启动,但有时启动正常有时会卡死启动不了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给了步进启动,但有时启动正常有时会卡死启动不了是什么原因啊?

我也是这个问题。。请问 你是怎么解决的。步进启动 怎么给的

网友F(2018-09-14):
引用 网友D:
给了步进启动,但有时启动正常有时会卡死启动不了是什么原因啊?

兄弟你解决了吗?我也是这样

网友F:
兄弟你解决了吗?我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