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 se中铺地疑问!

楼主(2010-06-07):
如题,怎样取消掉之前铺好的地啊,之前把顶层和底层都铺地了
现在想把它取消掉 该怎么办啊,那位高手指点下,急啊,谢谢!

网友A:
点删除-点要删除的铺铜就可以

网友B:
要是实在不知道的话就先选中你那些敷铜,再拖到板子外框外,后剪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