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容易焊坏吗?

楼主(2010-06-07):
我们公司的一个工厂客户说,他在贴100pcs  STM32 芯片后, 烧坏了 若干片,
而他们在贴其它类型例如LPC21xx 型号的MCU,却没有类似情况。

想问下, STM32 是否容易焊坏?  (手工焊接未曾坏过)
它在这方面的关键 指标 是 什么?

谢谢!

网友A:
只要不一直烫,芯片都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B:
应该不会那么容易坏的,楼主是否手工焊接?

网友C:
楼主有什么根据说芯片是焊坏的?为什么不是电路不合理而损坏?为什么不是电源有问题?为什么不是其它器件有问题?

网友D:
4楼说得对啊,我的144PIN的STM32,电路板也有些小问题,虽然对功能影响不大,但是在焊接,生产,调试方面造成一些不便,还得等程序写完再版一次。

楼主:
谢谢回复!
我的问题是问,“STM32 容易焊坏吗?”
我的经历是,我们公司做样机,手工焊接没有问题,没有试过焊坏的。
客户工厂在另外一个城市,我没有看到现场焊接,具体情况不肯定,因素很多。
因为工厂使用机器贴了 100pcs, 坏了几片,需要排除问题,
所以目前需要一个比较官方的回复,例如:它耐温是多少度? 它在其它客户没有出现过类似情况?
谢谢!

网友C:
这个产品适合无铅的生产工艺,在其它客户没有出现过类似情况。

网友E:
回复 网友B:
手工焊接容易坏么?我做实验,都是手工焊的。我这段时间,老烧芯片,正在找原因

网友F:
手工焊接功底不够,焊啥芯片都容易坏,呵呵
建议画完原理图后仔细核对一遍官方的硬件checklist

网友G:
应该不会,我最多一次贴了2k。没有一片坏的。找一下原因。有时候是PCB没做好。

网友H:
先检查自己硬件电路的电源吧,看电压都是否正常,芯片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C:
我在4楼问题的意思是:芯片不工作,为什么不会是其它原因,为什么就肯定是芯片焊接烧坏了?

关于STM32需要的焊接工艺,ST有一篇应用笔记专门讲述这个问题:AN2639 Soldering recommendations and package information for lead-free microcontrollers

网友I(2013-09-13):
我手里烧坏10余片,总结原因,其中电路板电源地布的不合理容易造成芯片损坏(电源底地线不够粗初学者易犯这种毛病),管脚短路容易坏(多),在带3.3V电池模式下焊接容易坏。。。,电压击穿容易坏(由次电压上到12V)芯片冒烟,还有个芯片是最奇葩的芯片出厂的时候内部两个IO短路,一个Io影响另一个Io输出(绝对是质量问题stm32F107VCT6),但是只要PCb布线合理芯片还是很耐用的,虽然烧过那么多芯片但我还是很喜欢这款芯片的,stm32编程简单开发效率高。上手快

网友J:
说白里面都是石头的,一般不容易坏的。

网友K:
不容易焊坏,焊接技术问题

网友L:
把它焊到板上,发现有问题, 于是把它的脚堆满锡, 烙铁加大功率把一圈锡熔化然后把它拆下来, 再焊到另一块板上也没坏....(原来的那块PCB不良)

网友M(2015-04-10):
很多都是初学者设计的问题。然后找不到原因就开始吐槽,我遇到的CPU换的情况,基本99%都是电路设计的问题,或者使用不当,没有认真阅读手册造成的。
很多人说stm32 io脆弱,其实,官方datasheet明确指示了哪些IO是5V兼容的,哪些不是,哪些是开楼的,甚至有人把开漏口直接当IO来使用,结果来论坛把stm32愤青的黑了。
你收焊接问题,我曾经stm32焊上去,用热风箱吹下来,直接放到水里了。。。。结果,水都蒸发了,芯片没事

网友N:
芯片是最不容易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