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完成遇阻转向的呢?

楼主(2010-06-07):
看见很多玩具车,在遇到阻碍后会自动转向,很想知道是什么原理,哪位大虾能回答一下?

网友A:
个人认为,在电机的2根电线中,其中一根串入一个电阻,当遇阻时,电机堵转,电流变大,电阻2端的电压变大,取这个电压信号。

楼主:
楼上的实际操作过吗?

网友B:
完全是用机械方法实现的
看看就知道

楼主:
看看,看什么呢?

网友C:
买个玩具车回来拆了看。

网友D:
玩具车我见是纯机械的.

网友E:
就是啊,花几块钱。

楼主:
呵呵,现在就等着儿子把那个玩具车玩烂了,我好捡现成的